看我搞的200直径的快速分度头

楼主(2012-04-01):
卡盘直径200,通孔65毫米。轴承32016,只分6等分和四等分,总重量在120斤左右。

网友:
自己做的,不赖!

楼主:
弹簧还没有装,接下来是给搞个油漆。现在杂牌的轴承真是差,这么大的轴承,装的时候没怎么用力就把内圈给搞掉下几块,好在不影响使用,都是自己的米呀!心痛

楼主:
没用一个焊点,最薄的钢板都是20毫米的。

网友:
  太可爱了

网友:
做的很精致,但分度方法不太好,分度孔和销子最好弄成带锥度的,另外固定部位应靠近分度孔位置。如果工作时扭力大的话,最好能有锁紧机构

楼主:
前边有个M12锁紧螺丝,前边那个带个小把的就是。

网友:
也要做一个

网友:
自己做的吗??

楼主:
上色

这个问题很复杂,你说我该不该承认是我自己做的呢,有人相信吗,别人会不会说我在吹牛,别人凭什么相信我呢,我骗坛友有什么目的呢?这事真复杂! 这是为什呢?烦.....哎。。。。。

网友:
那个钮车的不错!

网友:
不错,好看就是没有过程

网友:
好手艺佩服

网友:
做成自动的好哇

楼主:
自动的,不要米呀,是不是还要液动卡盘,谐波减速加伺服电机。

网友(2012-05-15):
要做成立卧两用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主轴的通孔和壁厚分别是多少哦???
我近期要做床头箱,,怕主轴杆强度不够,,,楼主是多少,给我参考参考。。

网友A(2012-11-08):
通孔65,轴承内孔80,单边7.5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