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pro的改装

楼主(2012-04-01):
2801pro遥控器的设计挺无奈的!!
由于挂钩的螺丝松了,想要把它拧紧,把遥控器拆了
结果是电路板与摇杆电位器直接焊住的,没有办法用电烙铁松了焊接

2801pro的挂钩螺丝没有用垫片,是导致容易松脱的一个原因,自己加上了个软垫,应该更好

在以前的帖子里有给遥控器加装其他天线的,自己也给改一个
效果还可以

只是2801pro拆接口的时候挺麻烦,我是用了一个其他的东西慢慢的将它撑开点,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把PCB板搞坏,刚好可以把接口拆下即可

定向天线是淘宝买的普通路由器使用的,觉得2.4G的天线应该是通用的,其他的大天线也没有必要
SMA180度+IPEX转 轴线装的时候要把PCB版也要翘开一点点的

但是装的时候要把遥控器的多出的部分全部切掉,否则接口可以安装,天线却装不上

改装之后隔了几堵墙测试,没有太远,通过
以上改装请模友斟酌处理,没有胆大心细的信心请不要进行,拆坏了遥控器还是自己的。
谢谢!!!:loveliness:
看看2801pro天线

2.4G 雷达平板定向天线 11.00元
SMA180度+IPEX转 轴线 DIY 无线路由器/ 无线网卡 1.13线 3.00元
邮费 15元
天线与轴线都买了两个,反正还可以用在自家的路由器上

楼主:
5IMX论坛的贴图太麻烦了
贴了8张图
我编辑了8次

网友:
同感,电源开关越来越卡,想换,也要用电烙铁,拆个底朝天。

网友:
从前面板松掉摇杆螺丝,摇杆好像可以和电位器一起拆掉.
我猜的
我有很粗的天线,360度的很漂亮可拆卸,不知道能不能给控换上,怕影响信号?

楼主:
摇杆不可以和电位器一起拆掉
有两个螺丝在电路板的遮挡下用起子顶不到的
360度天线看是不是用的SMA接口,是的就可以装上去
天线跟PCB版直接连接是IPEX端子接口

天线对空间不同方向具有不同的辐射或接收能力,这就是天线的方向性。根据方向性的不同,天线有全向和定向两种。下面主要讲解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以及相关参数。
全向天线 :
全向天线,即在水平方向图上表现为360°都均匀辐射,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无方向性。一般情况下波瓣宽度越小,增益越大。全向天线在通信系统中一般应用距离近,覆盖范围大,价格便宜。增益一般在9dB以下 。下图所示为全向天线的信号辐射图。

全向天线的辐射范围比较象一个苹果

定向天线 :
定向天线,在水平方向图上表现为一定角度范围辐射,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有方向性。同全向天线一样,波瓣宽度越小,增益越大。定向天线在通信系统中一般应用于通信距离远,覆盖范围小,目标密度大,频率利用率高的环境。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思考全向天线和定向天线之间的关系:全向天线会向四面八方发射信号,前后左右都可以接受到信号,定向天线就好像在天线后面罩一个碗壮的反射面,信号只能向前面传递,射向后面的信号被反射面挡住并反射到前方,加强了前面的信号强度。下图为定向天线的信号辐射图。

定向天线的主要辐射范围象个倒立的不太完整的圆锥

通过上文我们能够形象的认识到什么是全向天线,什么是定向天线,那么在实际应用时该注意些什么呢?
  • 天线的选购 如果需要满足多个站点,并且这些站点是分布在AP的不同方向时,需要采用全向天线;如果集中在一个方向,建议采用定向天线;另外还要考虑天线的接头形式是否和AP匹配、天线的增益大小等是否符合您的需求;
  • 天线的安装 对于室外天线,天线与无线AP之间需要增加防雷设备;定向天线要注意天线的正面朝向远端站点的方向;天线应该安装在尽可能高的位置,天线和站点之间尽可能满足视距(肉眼可见,中间避开障碍)。

附:TL-ANT2414A天线参数
  • 增益:14dBi (天线的重要参数,一般来说越大越好)
  • 驻波比:<1.92 (反映发射能量是否能够有效传输到天线的参数,一般来说越接近于1越好)
  • 输入阻抗:50Ω (现代产品一般都为50Ω,一般不用担心匹配问题)
  • 最大功率:1W (所能接收的最大的功率,关系不大)
  • 接头形式:REVERSE SMA母座(倒置) (接头,注意是否匹配)
  • 电缆长度:1米 (馈线长度)
  • 波瓣宽度:水平和垂直方向均为60度 (电磁波辐射的角度,要认真比较是否满足您的现实环境,2409A和2406A的波瓣宽度:水平和垂直方向均为120度 )

网友A:
距离增加多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了定向,天线要一直对着机器哦。一旦忘记了,等找尸体吧。

楼主:
定向也只是在一定方向上的信号集中
并不是一定要完全的垂直对着飞机
飞机在天上,我在地上,有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天线是什么角度都可以摆出来的
开汽车也是无问题的
想法只是要信号更稳定而已
还有,LS你难道不看着自己的机器飞到那里或跑到那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增加多少了?

只是隔了几堵墙测试,没有用距离测试

网友:
没必要定向天线吧,LZ要飞到1公里以外?

网友:
个人感觉定向天线在遥控器上使用并不洽当,全新天线还是稳妥些。毕竟定向天线的方向性强,在近距离的时候倒无所谓,如果远距离控制的时候信号方向性很强,会影响控制模型。

网友:
坛子里改天线的不多哈,谢谢LZ的创意,如果有数据说明该了其它的定向或全向天线会更好更强的话,我也会改的,现在就是没有确定好的改进方法与改后的稳定性,如有天线方面的爱好者来说说就好了,必竟改了的发射于接收天线都很漂亮,看上去更专业了。

网友:
别的不说,华控摇杆电位器的这个设计的确挺猪头的。暂时还没见过其他厂家这么设计的。连我手上最便宜的玩具控也好过他们家的。

网友:
楼主在另两个摇杆电位器的导线上加套管,我认为有点画蛇添足了,这样会使导线的活动余量减少,应力集中在没套管的一端,加速导线损坏。

楼主:
谢谢hljin
这个是我收的
现在已经把它给拆了,用的是电工胶带小包了一下

另外,定向天线的辐射范围是120度的圆锥体
觉得可控范围够了

网友:
恩,2801PRO原来的天线直接是IPEX插头的吗?
收的2801PRO塑料天线断了,打算改个上去。

网友(2012-08-09):
关于2.4G天线我来说说。。

我只能说,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定向天线,近距离 一定会丢帧,而且垂直极化很差。

网友:
装这个天线效果还是有很大提高的!!我福斯9通遥控地面原装天线测距700多米,换这个天线能到1200米左右,两者再远就无法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