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说舵机臂要平,但舵机臂天生不平怎么办?

楼主(2012-04-01):
就是辉盛的那种9g,
舵机
臂的齿卡,要么偏左一点,要么偏右一点,就是没有垂直90度的那样装法,怎么办呢

网友A:
遥控器微调

网友B:
差一点无所谓
这舵机的虚位过大

网友C:
还有万能的遥控器来呢!

网友D:
遥控器有一项可以微调各个舵机中点。

网友E:
天生不平`~我们可以后天把它弄平

网友F:
差一点没关系的··

网友G:
调控上的舵机中立点

网友H:
其实这种情况下LZ应该找来很多个舵臂,挨个试,肯定有一个是很接近垂直的,不会差一个齿那么大。所以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I:
调三轴陀螺的舵机中立点

网友J(2012-07-24):
用圆盘舵机臂,自己打孔,想打哪打哪?

网友K:
futaba舵机盘,3c机的王道

网友L:
控上可以调!

网友M:
不平也没关系

网友N:
差一点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