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求推荐传奇900升级的舵机+收索机,求大家指教!

楼主(2012-04-01):
舵机
+收索机一定要升级的,求推荐品牌型号,预算在800以内啊
谢谢各位了!
现在用的是FS
遥控器
+原装零件,有必要花1000多大洋上futaba的2.4G六通道遥控器吗?

网友A:
完全没必要升级,玩玩可以了,想要升级,可以升级到E级或者上精880之类的船

网友B:
楼主想花钱还要请示大家
FS遥控器什么不好? 失控吗?失控绝对要换。futaba的2.4G好在哪里?
舵机,收索机升级是想达到什么效果?船会快点吗?想清楚了花钱就不犹豫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
还是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玩帆船究竟是追求什么。
个人觉得买传奇900也就只是起点还算高的娱乐帆船而已,并不需要苛求所谓的性能。
个人经验认为FS的遥控器用着也没什么大问题。原配的收索机也不错。只是原配舵机的回中性能差了一点,最好能换一个一般的标准舵机。

网友D(2014-03-05):
真心建议你升级下绳索就够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