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发热严重

楼主(2012-04-01):
XXD2212KV1000配1047桨30A电调3S电源半油门温度达到90几度这正常吗?请大侠看看。

网友A:
小心烫伤

网友B:
配9050
10寸有些过载
而且XXD的电调温度高

网友C:
我相信你的槳為1047,溫度九十以上,馬逹為2212,但不太相信是KV1000最少比較一下別太信你看到到,那棵电変沒抓完全行程中奌不一定是半油門,也沒人確定半油門就吃約一半的電流,我猜普通的2212,本來就拖不動10吋槳要定子為12個-10-12極磁鐵才是拖大槳的馬達

楼主:
看来不能上10寸的。

网友D:
xxd 电调 虚高 40a的 算了 就是多10a 才安全的 温度高 会自动保护停转的 造成炸机

网友E:
XXD2212,KV1000,1045桨的路过,这是四轴标配。
LZ的问题可以这么分析:
1.测试空载电流,我记得全速也就3~4安培吧,如果很大,不是电机问题,就是电调问题。
2.如果测试一通过,换小桨,再试,如果不热了,说明是KV值标错了。如果还是热,请检查测试一的数据。

网友F:
我也用LZ的配置飞,电调没那么热啊。LZ摸的或测的是哪一面,平的一面还是凹凸不平的那一面。主要是哪面较热。因为平的那面是电调输出用的MOS管一面,凹凸不平的那面上面有LDO。我曾经买到过一个XXD电调就是MOS那面正常,LDO那面拖3个舵机就会有问题。最后确定是LDO有问题。因为那里拖了3个舵机后就会很烫。所以还是先确定那部分比较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F:
平的那一面非常烫,凹凸不平的那一面不烫。后来换9047就没有那么烫了。

网友G:
不缺钱就用好盈或者中特威的吧,平价电调就差几块钱,没必要!~我身边好多人用XXD的电调着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