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舵的作用

楼主(2012-04-01):
一直潜水有5个月了,飞了2架911了,想上450,但有几点不明白,希望大侠能告诉我,第一,911有尾电机陀螺仪会改变电压或电流控制尾电机转速。那450的机子没有尾电机,是靠主电机来传动的,它的转速是靠主电机的转速比来控制尾桨转速的,那450陀螺仪控制的是什么(难道没作用)。第二,直升机的尾舵有什么作用,十字盘的三个舵机的作用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尾舵机控制的是什么。一定请哪位大侠告诉我,好吗?不要叫我潜水了,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答 案。

网友A:
你这5个月是白潜了~~入个450一看就明白~

网友:
潜水不够深
尾桨转速不可控制,所以要通过变桨距来实现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5个月是白潜了~~入个450一看就明白~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5个月是白潜了~~入个450一看就明白~

同感   我看楼主还是算了,911和450跟本是二种操作手法.

楼主:
用不着这么说嘛!我们是虚心请教,如果一看就明白,不都是天才了,我很笨的,请哪位高手说下嘛

网友:
估计楼主五个月都在看V911了。。。我也是入魔五个月现在450已经四面悬停了。

网友:
3楼正解,楼主潜水5个月睡着了吧,
补充3楼,尾舵是调整尾桨桨距的

网友:
藤椅已经很明白地回答了 ,还有,是改变尾桨的桨距。

楼主:
谢谢永远DE的梦的解答,我大概想明白了,是不是陀螺仪控制尾舵,尾舵控尾桨桨距?对吗?能有人指点吗?

网友:
尾舵机控制尾桨桨距

网友:
标题

ls咱不能光挖苦新人,得帮助一下对不对。
3楼已经回答了。主电机并不能随意控制尾桨的速度,所以不能达到锁尾的目的。这就需要一个尾舵机来控制尾桨的正负螺距,就和主桨的正负螺距一样。达到尾桨向左吹和右吹风的目的。

网友:
既然知道斜盘的作用为何还不知尾舵作用?
1:陀螺仪是控制尾桨的,如果没有陀螺仪机身就会打转(911也有陀螺仪,只不过是集成在主板上)
2:斜盘负责主浆距,尾舵就是负责尾浆距来实现方向变化

网友:
911靠转速控制转向
450转速是用来控制升力的,管不到转向这么多,所以加个尾舵控制螺距

网友:
((十字盘的三个舵机的作用我知道 )) ??????其实我看你还没明白

楼主:
不要打击人了嘛,能帮帮说明白好不好,我是诚心求教,我想没有入450的人不懂这个问题的也大有人在嘛!

网友:
楼上都已经说的够明白了。。。。。。。。

网友:
同为新人,有同样的求知经历。其实可以入一架便宜的450,边学边装,这样比较直观,论坛里资料也很多的,就是不要急着飞,不然秒炸的损失是不小的。

网友:
楼主在跟我们过愚人节?~(*+﹏+*)~

网友:
尾舵就是用来改变尾桨的攻角(就相当于大桨的螺距),以此来改变方向的,我讲的很简单了,你要还不明白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B:
今天是4.1,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