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增程是干什么用的?平板增益天线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04-01):
今天下午在网上要了个全套的价目表,这两个东西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必须要有吗??自驾仪必须要吗,有飞控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地面站价格好象差距很大啊,几百到上万的,就是个监视系统,至于这么贵吗

网友A:
你个新手 别人给你推荐遥控增程就是耍你 你能飞几公里远呢? 自驾仪和地面站买来做什么呢?哪家的自驾仪可以在你那个预算价格内进行自动航线飞行?至于地面站?新手随便300左右买个屏幕架遥控上就是地面站了。

网友B:
遥控增程即增加遥控距离用的 平板天线即视频收发系统的增强天线 也是用来增加收发距离的 如果不打算飞出1公里以外 就没必要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