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关于MCPX 3D模式 DSX7 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油门曲线按照说明书 Norm 0 40 60 80 100
                                 ST-1  100 INH 80 INH 80 100
                                 ST-2  100 100 100 100 100

那对应的螺距曲线应该怎么设置呢?说明书上只给了Norm嘛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按照说明书 Norm 0 40 60 80 100
                                 ST-1  100 INH 80 INH 80 100
                                 ST-2  100 100 100 100 100

那对应的螺距曲线应该怎么设置呢?说明书 ...

0-100%一条直线就行了

楼主:
谢谢回复哦,但我怎么觉得切换到st-1 和st-2没有反应呢 和norm一样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翻一翻飞机就知道和NORM有没有区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鸡鸡升空切三滴快速收油负螺距拍下去有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