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只能飞3分钟,求配置改造。。。

楼主(2012-04-01):
我的四轴只能飞3分钟左右,求配置改造。希望能飞久点。。 希望经济点的,
轴距是250的。2208电机2600KV
5030三叶桨
玉兔飞控
11.1V的2200电池
加上电池全重量是700克。机架就170克了,改用什么电机和桨可以适合了?

网友:
换大点的轴局,换KV 1000的 2208 保证时间长很多

网友:
太重了,换用1000-1500的电池,
电机也换,换成2204 KV1400的电机,
去掉所有可以减重的东西,把重量降到400克去。
换用6030桨

网友:
我晕,你居然用2208装5030,,,,,,,看架子的设计别人是用来倒装电机的,你改用1510或2204把,装10A电调,改用2S-3S的1000电池,肯定轻一半

网友:
楼住的状况叫我也担心了,机架跟LZ一样,电机2208、2300KV的,打算用两组3S2200mah并用、6030三叶桨,估计重量超过900g,还没装好呢,要也是只能飞3分钟就悲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停手吧。跟我一起改装吧。 哈哈。

楼主:
换上这个机架。要改哪些设置? 电调和电池应该不用换吧?
电机和桨应该用什么样的呢?

网友:
多轴为了飞行稳定还是换小kv的电机吧

网友:
换不换电调要看你换什么电机了。我总不至于还没离地就罢手,实在不甘心呀。

网友:
把你的思想改下吧,你要知道小桨的负载能力啊,本来只能拉个两三百G的拉力,你硬要塞他个900G,想拉死他啊,我的小四轴1510电机,5030桨,2S800MA电池,带电池带微型DV,全重300G多点,飞10分钟左右,你还来弄个3S2200MA电池并联,2208电机装6030桨,你知道你一个电机差不多等于我4个电机的重量吗?你一块电池等于我一个机架的重量,你想飞久就要合理配置,不是盲目的电池大块容量高就久的

网友:
我地X450也才用2208KV800的,你的小四轴用2208,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5030三叶桨
直径小,效率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错了。

网友:
你这个机架,配15系列的电机就可以了,,这这,电机太大了,1510+5030三叶,电池用1000ma左右的,电池容量、机架重量,电机旋翼效率有个最佳效费比,不是盲目加大电池容量可以解决续航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打算换上四只1510的电机。桨叶5030三叶桨不变。改用1300毫安的3S电,重量500克,大家觉得可以飞多久?

家里还有1500毫安的2S电,还有900毫安的2S电,上这二块又会怎样?

楼主:
高手们指教下新手吧..或者用1504电机可以吗?

网友:
太重了,我的1510.5030,空机只有二百多克,带上电池三百多克。用1000的电池可以飞八分半左右。

网友:
电机太大, KV值偏高, 查一下电机和桨的配合值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extra=  这样就能多飞几分钟了。

网友:
这个机子主要机架太重了,虽然样子好看

网友:
看上去就是结构强度过度了.

小的本来就不如大的,再这么重肯定飞行时间短.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我已经痛改前非了。改造后的结果是:换成250碳纤机架,减重70克,2208电机换成2204的1480KV电机减重100克,电池3S2200mah换成3S1000mah减重克70克,电调换成XXD10A减重若干,现在起飞重量不到380克,飞起来很稳的。离地后的平稳嗡嗡声听者也很舒服。呵呵,肯定是不暴力的啦,回头再看看续航时间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样。现在飞多久啊?

网友:
还是不够理想,只能飞5分多钟就报警,下来电压还有3.8伏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死了。现在又搞了一台,老油条机架,朗宇X系列2212 980kv 1047桨 20A天行者 2200mah 1200克 飞行也只不过有5分钟。到底什么样的四轴才能飞得久一点啊,能搞个飞20分钟的就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昨天重新设定了报警电压,降到10.5伏报警,用5030的三叶桨1000mah满电时能悬停8分钟了(实测8分钟下来后3.68伏,再低电池就该挂了),已经很累。你要连续飞20分钟还不得高的头昏眼花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解脱了

网友:
这个配置最好的办法,换掉机架和浆就可以了

网友:
小机能效低,能飞12分钟就算很强了,20分钟得上大机,纯玩不航拍的话,电池容量大点就行

网友:
还有就是小容量电池压降比较快,也是个问题

网友:
首先电机就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