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 关控飞机就启动

楼主(2012-04-01):
JR9控,721接收,怎么设置都不行,对频的时候把油门杆放到最低了,关控还是飞机中速选择 真惊了

网友:
那你就先拔飞机电源后关控,正常情况都应该是这个顺序。

网友:
楼主先关掉发射机?

神了,佩服你。08年注册的,呵呵

网友:
失控保护没设置好吧

网友:
我也很佩服。而且没设置好失控保护吧

网友:
关控后必须启动啊,不动才是不对的

网友A:
取消失控保护啊 或者把失控保护调成油门0

网友:
对频的时候控的状态,就的失控保护的状态
想要失控时啥状态,就把控放在啥状态,对频
请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
标题

呃~这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消失控保护啊 或者把失控保护调成油门0
 对的

网友:
请LZ注意失控保护和设备开关顺序啊

网友:
这种行为跟玩命没什么分别!

网友:
 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JR9控,721接收,怎么设置都不行,对频的时候把油门杆放到最低了,关控还是飞机中速选择 真惊了

那天我是无意中把控关了  反正挺惊人的 以后坚决否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电调坏了

网友:
标题

呃…这种情况真不多见

网友:
深夜wc来回帖。。。最简单测试失控保护有没有设置成功的方法就是在油门通道接个舵机,其他任意通道接个6v电,我用的4节干电池。。观察关掉控后,舵机位置是否是油门最低位置即可,这样最安全

网友B:
LZ很生猛哇,不按照规程办事

网友C:
先关机再关控

网友D:
先关控···牛掰····还好没出事···

网友E:
没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F:
恭喜楼主入无人机系列了。

网友G:
大家有点娱乐精神好不-。-4.1号的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