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 XAircraft X650Value 淘宝网上报价 22500 如何 ...
想买 XAircraft X650Value 淘宝网上报价 22500 如何下手???

楼主(2012-04-01):
1,本人菜鸟,最近看到四轴旋翼
航拍
的视频,心痒痒的,(知道航模操控非一日之工)本人工作和摄影有关,喜爱。
2,对飞行的要求,平稳运动,缓慢上升/下降,摄影机自备高清数码(卡片机)自娱自乐
3,地面站,能够随时监控飞行画面。
4,飞行高度在100米以下(多时低空飞行5-20米之间
5,几个淘宝的商家好象商量好了一样,价格19500--22500之间,我只想知道真实的价格。你给我推荐5000多的控我 干嘛用呢?控什么呢?
6 商家要调试费用2000元,不是都调好了吗,飞行技术在于练,他们还要调什么呢
7 组件太多,不知道我用的上吗(自驾仪/飞控/
陀螺仪
/gps/平板增益天线/
遥控器
增程/)我不知道哪些有用哪些没用?

网友A:
不许笑!打劫哪!
是不是今天给你报的价?

楼主:
昨天报的价,我要地面站,后来他说还要加,自驾仪,我说这样价格也不对啊,他说还要调试费用,22500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买个XA650官方套装先练炸鸡 练着练着就会自己配自己调自己修了 那些帮人调试飞机组装飞机的对你没作用 他们帮你调试了帮你保修不? 将来坏了你再发回去?

网友C:
人家说的是地面站哦 2W多 好像还可以 哦 飞机+地面站 还有遥控器 可不是得那么多呀 一个电池还得好几百  在加上调试费  不是抢钱 如果楼主要是买了的话那卖家就是捡钱吧 !哈哈 纯属娱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遥控器是否买个好些的将来用得上

网友D:
好的遥控器有的都上万了
四轴还增程这就纯扯淡了,看来卖家也是用心良苦啊,只要沾边的都用上了。
你就上个卡片机还高这么复杂干嘛啊,去二手区自己收一个先玩着吧。

网友E:
22000,,,上筋斗云和禅思吧,这钱赚的真。。。。

网友F:
搞个RE,自己做个铝合金架子,收四个XA电机和电调,弄个单轴云台,一套图传接受加显示器,然后来个天地飞7,再加电池若干 3000拿 下,拍照片和2W的设备没什么区别。

网友G:
楼上的朋友们有没有计算过你们的鸡鸡配下来价值多少?
我的就按配件加起来就要1.9W了,如果商家真要加2000调试费确实是要破2W了。

网友H:
3000说的容易,不好用的又要换,可以用的还要再好的,电池一个不行最好要多几个等等等等到时还不是一样要发那么

网友I:
由零开始的话,2W多小意思,我的的超过3W了。
具体还要看看是什么配置,同样的功能,设备的差价是N多倍的。

网友J:
如果你是为了航拍,22500还可以,挺实在的,你不熟悉航模的话,还能帮你少走不少弯路
当然如果你是娱乐为主,自己的时间不算成本的话,还是买配件自己做吧,先不挂航拍设备,炸了的话能省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