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板f3p飞行小结!再次验证了拍照必炸的铁律~终于可以上炸鸡图了~

楼主(2012-04-01):
上上周入手了D板的e300,到手后第一感觉是涂装很好看,在安装的过程中发现精度很高,只要手工够好,可以做到几乎没有虚位。
D板相对于epp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刚性好,因此无需增加碳片的额外重量就可以得到比传统epp更好的飞行品质。但是也有缺点,首先是脆,一不小心就会掰断,其次是对胶水的要求比较高,502滴上去马上就会腐蚀机身,只能用uhu的特种胶水,还不是黄皮的,是绿皮的。
飞了十几个起落下来,感觉D板确实是高手们飞f3p的首选材料,只要技术到家不炸鸡,它可以在更小的重量上带给你更优异的飞行品质。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直升机里有副翼和无副翼的区别。
下面上图。

拉线结构的虚位比较难控制,我使用小棍子把多余的线缠起来了

拉线结构的虚位比较难控制,我使用小棍子把多余的线缠起来了

机身炸皱了,有裂痕,这一点和epp很不一样,epp不会皱。我用一根碳棒贴合以压平褶皱,顺便上一个夹子固定。

机身炸皱了,有裂痕,这一点和epp很不一样,epp不会皱。我用一根碳棒贴合以压平褶皱,顺便上一个夹子固定。

能看清炸鸡产生的褶皱吗?

能看清炸鸡产生的褶皱吗?

楼主:
51上图真麻烦,炸鸡的图上不了,受伤的jj就不献丑啦

网友:
很想看看D板 受损是什么状态

网友:
我是来看炸鸡图的。。。。。。

网友:
看看D板 受损

网友A:
拉线松紧调节,给楼主一建议,如下图

网友:
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LZ的设备全靠在机身的下面   为什么不是靠在中间呢    难道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还有这个讲究啊,对重心有影响吗?我现在飞机翻跟头容易掉高度。
那些支撑棒太碍事,把设备布局到中间不好操作。

网友:
根据个人愚见    重心不靠中间的话  横滚会有很大的离心力的  飞机就甩起来了  肯定会吊高度的

网友:
翻跟头和横滚有啥关系
最多是快速横滚的时候飞机转轴不在机身交叉点上
还有就是倒飞的时候,重心在机翼上方,更难保持稳定

网友:
那个三孔的小装置是怎么个使用法?
先绷紧一边,然后另外一边慢慢的收紧?这个三孔装置能不用胶水就简单的固定?
引用 网友A:
拉线松紧调节,给楼主一建议,如下图

网友:
楼主有一点无法让我去理解-----
拉线是位了减重吗----要是减重我觉得那几个金属调节器就有些----------

网友:
拉线参考帆船的紧线方法,很好

网友:
 拉线那是相当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胶水,使用效果如同书包背带的调节扣

网友(2012-10-19):
引用 网友A:
拉线松紧调节,给楼主一建议,如下图

说实话,没看懂原理。求解。

网友D:
终于有点懂拉线的原理了...

网友E(2013-07-28):
看来不轻啊 呵呵

网友F:
比较关心14楼的问题

网友G:
晕,我还是老老实实玩EPP好了,D板这样一炸,修了后不就和EPP一样重了吗?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