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切割铜铝板效率高些?

楼主(2012-04-01):
曲线锯跟角磨机那个好用些,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loveliness:
曲线锯的话用哪种啊,淘宝上面几十块到上千的都有,标称五六百w,有没有人给推荐个

网友:
显然是曲线锯,

网友:
曲线锯加粗齿锯条效果不错

楼主:
还用加切削液么,比较厚有8mm

网友A:
曲线锯很爽!

用博世的曲线锯,博世的金属锯条,切割铝板铜板很方便。
我还用博世的曲线锯切割过50mm的铝棒。用手锯是30-40分钟,曲线锯是5-6分钟。

楼主:
博士的貌似很贵额,不是经常用,有没有实惠点的

网友:
角磨机装上锯片铣刀就可以或者手电钻可调速的那种,但是要车一条轴夹锯片

网友:
自己diy一个台式曲线据   陈本低廉

网友:
w完全可以DIY

楼主:
diy的话有没有成品图参考一下

网友:
你用锯片铣刀装角磨上?绝对不行的,要碎的,还是用圆盘锯最好,我用过曲线锯,根本不好锯,5-6分钟也不行,用圆盘锯,下个料,10秒以内

楼主:
圆盘锯用什么锯片?合金的还是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博世的曲线锯,博世的金属锯条,切割铝板铜板很方便。
我还用博世的曲线锯切割过50mm的铝棒。用手锯是30-40分钟,曲线锯是5-6分钟。

你这什么手锯啊?我锯圆钢都用不了这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