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锁尾舵机不锁尾会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04-01):
请问锁尾
舵机
不锁尾会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说下配置和具体现象

网友B:
陀螺仪呢!舵机只是一个执行元件!

网友C:
啥舵机 啥陀螺啊·啥啥·到底是啥·?
建议发这种贴的扣分·你去医院看病 就说个人不舒服·就没了·你让医生情何以堪啊··?

网友D:
不在锁尾模式呗~剩下的自己猜~

网友A:
我要把楼上顶成沙发,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JR DX9 陀螺仪是KDS820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陀螺仪是KDS820 舵机是KDS N290

网友E:
 舵螺问题了吧

网友F:
嗯,好象有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