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电不加降压装置,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4-01):
发射电充满后12.6伏,不加降压装置,直接用于遥控器,行不行?会导致什么不良后果吗?

网友:
12.6V证明你电池正常!没听说过不能直接用遥控器。。。楼主真是杞人忧天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还不知道全新的碱性电池是多少电压吧?这里给你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c6e2687ea26925c52cc5bf64.html
你那控是不是装8节电池呀?
那就将单个电池的电压乘以8吧,看看数值是多少嘞?
没吓着你吧………………………………………………………………
附上链接中干电初始电压的截图:

网友:
你要是单心的话,限制充电到4v就可以了!哩电充一次可以用很久,主要电压别低于10.5就行!

网友: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这个问题俺回复了N遍了

网友B:
会导致你的控低压报警时电池已经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导致你的控低压报警时电池已经过放。
可调高低压报警值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知道全新的碱性电池是多少电压吧?这里给你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c6e2687ea26925c52cc5bf64.html
你那控是不是装8节电池呀?
那就将单个电池的电压乘以8吧,看看数值是多少嘞?
没吓着你吧… ...
这个1.61V是空载电压,通上负载以后会降低。
个人认为,如果原控是8节镍氢电池的话,直接用短期不会有什么两样,长期用因发射管会过载,加速老化,最好串二极管降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61V是空载电压,通上负载以后会降低。
个人认为,如果原控是8节镍氢电池的话,直接用短期不会有什么两样,长期用因发射管会过载,加速老化,最好串二极管降低电压。

2.4G的控高频头有稳压电路,不会直接使用12V,72M高频头设计就是可以用12V的,电压高一点不会造成发射管过载,更加不会加速老化。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控报警电压不准确,等控报警时电池已经过放了,注意随时观察电压就好了。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大家都同意,我也就同意

网友:
JR/ Spektrum 遙控器不建議使用3S鋰電。

网友:
发射功率会大一点

网友:
我的控低压报警不能调,所以加降压防止控电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