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打微調問題

楼主(2012-04-01):
松開干時感覺漂向左邊,然後打右邊微調,ok了,定位了.
但換電後再玩又再向左漂,然後打右邊微調又ok了.
請問玉兔每次上電它都會自動回中位 ? 不會記住微調後的位置 ?

楼主:
有沒有人知道呢??

网友A:
换电池之前,记的把微调归0

楼主:
那不是好麻煩

网友B:
将水平校准好,不要在飞行中使用微调。
你使用了微调,是不会有松杆定点的,因为飞控会认为你一直在打着杆的。

网友C(2013-01-06):
会这样吗?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D:
打了微调就没有定点定高功能了,你不动杆时,兔子会认为你还打着杆,也就不进入定点定高程序。
找找电机或安装上的原因吧,或者找个平地进入调节模式,转两圈试试。

网友E:
玉兔会自动重置中点的。

网友F:
你做好水平校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