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可以铣铁的机器,用的是多大的线轨啊?

楼主(2012-04-01):
百度上找不到答 案。。。

对规格表里的负荷也理解不清楚。。

只好在这里问了。。。

用了线轨的朋友能告知下,,一般是多大的线轨啊?

网友:
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
确实很笼统

网友A:
mon的雕刻机用的20的方轨,铣钢还是不错的,T槽都可以搞搞。一般的机身比选导轨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n的雕刻机用的20的方轨,铣钢还是不错的,T槽都可以搞搞。一般的机身比选导轨难多了

多谢了。。。我选了35的,高度够。。。。方便放丝杆,,免得要铣丝杆槽。

网友:
只要导轨预压好,用3KW以下电主轴的话15的轨也能凑合,20的满足了,25的很放心的了,LZ35的轨有些加工中心上也就这个尺寸而已,所以放心的搞吧

网友:
35的够牛,多大的动力

网友:
米多,越大越好

网友:
只要吃刀把握好多少的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