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机 配置求鉴定

楼主(2012-04-01):
各位老鸟本人固定翼新手第一次接触求鉴定配置,飞机如图

翼展 850mm
机长 900mm
重约 165g

计划配:
天地飞06X-C 控和接收
新西达2212外转kv1000无刷电机
1060桨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普及版)
辉盛9g舵机 (12元)
花牌锂电 标准型 3S1P 11.1V 1000mah 20C
飞科达IMAX B6 充电器

网友A:
你的电装重量太恐怖了~~~
电机2208 KV800-1000
1047桨
18A电调
辉盛9g舵机3个 (12元)
3S1P 11.1V850mah

另外一种配置是2s电,KV1400-1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装重量太恐怖了~~~
电机2208 KV800-1000
1047桨
18A电调
辉盛9g舵机3个 (12元)
3S1P 11.1V850mah

另外一种配置是2s电,KV1400-1600

成功的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装重量太恐怖了~~~
电机2208 KV800-1000
1047桨
18A电调
辉盛9g舵机3个 (12元)
3S1P 11.1V850mah

另外一种配置是2s电,KV1400-1600

感谢 !请问是不是因为飞机太小了?

网友:
新手飞副翼太大

网友:
2208  2s   20a   正道也

网友:
丰田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liqingli兄查看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