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450练好对头了

楼主(2012-04-01):
450练好对头现在不炸鸡了,接下来练什么动作?

网友A:
我不是老鸟,但我可以告诉你。
不同方位,不同高度的4位悬停
也就是到处悬停
再连起来,就能飞小航线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听冬眠复苏后声音~~

网友C:
倒飞4面

网友D:
 对头过了可以航线+自旋悬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