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款爆 闪灯,不知道对飞机电子设备有木干扰

楼主(2012-04-01):
谁用过这款爆 闪灯,不知道对飞机电子设备有木干扰,以下摘自TB商家介绍.(非广告帖)

网友:
这灯肯定很贵吧

我用的是汽车led阅读灯搞得(3元一个6灯),用烙铁焊上软线,然后接一个led控制器,可以实现常亮和呼吸和爆 闪任意切换

网友:
挺贵的  还弄了个视频讲解 貌似还专利呢

网友:
PM下淘宝地址,一直想买个*闪灯

网友A:
我买了
*闪很亮
就是相机闪光灯改的
眼镜不能直视,会花
比LED亮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
*闪很亮
就是相机闪光灯改的
眼镜不能直视,会花
比LED亮N倍
你好,请问在使用过程中对接收和舵机有干扰吗?你用的什么控?谢谢

网友:
就是电容IC+大功率led嘛,不用卖那么贵吧
要是便宜点可以多弄几个放地面 指示家的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