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钢管做主轴

楼主(2012-04-01):
转换思路,用薄壁钢管做无动力主轴。

装配图

装配图

拆解图

拆解图

网友:
怎么个薄法呀

网友A:
目测钢管有两三mm厚。。

网友:
轴承止位卡环机构--思维巧妙

网友:
这种结构的止位很像中世纪的武士盔甲,

不错不错,巧妙的设计,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钢管有两三mm厚。。

眼力不错,壁厚2mm无缝钢管,老板椅气弹簧外套,内径26mm刚好安外径26mm的轴承。经济实惠。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那个皮带轮直径多大的,皮带槽多宽,用在什么机器上的

网友D:
确实不错,有好多可以使用无缝钢管的,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皮带轮直径多大的,皮带槽多宽,用在什么机器上的

洗衣机上的,上面还有三个固定风扇的螺丝,内径10mm,外径大约85mm,其它参数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错,有好多可以使用无缝钢管的,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难度

没有加工条件的采用这种方法也算是捷径了,同轴性也有保证。

网友:
小件肯定没问题

网友:
你要造个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