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mill 如何在一条宽度等于刀径的槽上只走一刀?

楼主(2012-04-01):
工件是一堆孔加一堆槽,那槽宽等于刀直径,想加工那槽时一层只走一刀

出来的结果是只加工孔,那槽被无视了

救教,谢谢~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下。

网友:
你刀估计还是比曹粗吧

网友:
刀大过槽。

网友:
把3mm的刀设置成2.999就可以啦
或者画中心线沿矢量加工

网友:
那条槽会非常难看的,而且会断不少的刀,除非你的是加工中心,足够的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