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

楼主(2012-04-02):
我也来晒晒装机过程,呵呵,买的机架太小了,安装2814有点困难,要扩孔解决。遥控和接收明天应该也到了,下午应该可以开始调试了,呵呵

感谢 柏联域✈
配置表:
好盈40A Pro 铂金无刷电调  富斯 9通 FS-TH9X 2.4G 控 GF 12*4.5 1245尼龙混碳/正 反桨(对) 朗宇X2814KV900

4S 14.8V 3300mAh 25C电池      铝合金四轴机架       玉兔飞控

网友A:
四轴用这个电调? 这个.................... 整个配置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用这个电调?这个....................

什么情况?新手上线。刚接触四轴啊。还望指教,别吓我啊~~看楼上的那些省略号,怕怕~~

网友A:
电调太浪费了.电机和浆都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新手上线。刚接触四轴啊。还望指教,别吓我啊~~看楼上的那些省略号,怕怕~~
新手买这些配件?

这是谁教你的?害人不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太浪费了.电机和浆都太大了.

吓死我了,还以为不配套呢,这个配置是准备日后升级机架的时候,可能需要更大的载重量,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配置。之前本来打算是自己做机架,所以重量比价大,(感觉稍重些抗风好些,本人愚见),可惜打孔的时候打歪了,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买这些配件?

这是谁教你的?害人不浅呀

没,自己攒的配置,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貌似存在很大问题。

网友C:
电调电机那么舍得出钱,怎么控就那么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电机那么舍得出钱,怎么控就那么省了

控本来有一个天8,叫人帮忙邮寄过来,说了一个礼拜,答应了一个礼拜,等待了一个礼拜,失望了一个礼拜。所以,一个礼拜内先找到个控先顶着先

网友:
整套配置就例子摆在眼前:千万不能按商家说的配置来买.

楼主:
说实话,买这个电调的时候我也想了很久,是那天看了哪位大仙的帖子说出现电调电流过大,质量不过关导致炸鸡的,所以还是咬咬牙买了。。

楼主:
不过看了各位DX的评论,我知道偶错了。

网友A:
其实天行者的40A足够了.铂金的40A 这么好的电调都是用来飞直机的.我还真没听说过有用这么好的电调飞多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天行者的40A足够了.铂金的40A 这么好的电调都是用来飞直机的.我还真没听说过有用这么好的电调飞多轴的呢.

最便宜的支持4S的了。有个3E的,不敢买。

网友A:
如果是需要支持4S的,飞腾就可以了.你的电调可以支持6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需要支持4S的,飞腾就可以了.你的电调可以支持6S的.

受益匪浅,受益匪浅,感谢各位大大的教导,感激不尽!我飞450pro已经失败了,但愿这个四轴可以让我学会航拍,要不然,我都捂脸再去面对天空了。

网友:
如果目标是航拍.遥控和机架可能要换一换吧.

楼主:
OK,明白,这个机架的确不怎么过关,貌似也无法搭载云台。估计等我学会飞行四轴,网店应该也能找的到合适的机架了,再次感谢。

网友:
四轴是比450容易飞些。

网友:
其实动力没有啥大问题。我现在是2814 KV900+天行者40A(或者选择天行者UBEC 40A,这个支持4S)+1245或者1147桨(个人觉得1147桨更稳定),4000毫安和5200毫安的电池。机架还是自己做个好点的,或者直接买XA的650V成品机架吧。我的起飞重量2000g。玉兔飞控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你的電,電調,電机,槳都浪費了金錢

网友:
这个电调绝对奢华~

网友D:
不用害怕,我告诉你我的就是2814,这个配置还可以,我的桨用的1147,电池选个大点的,我的架子是自己diy的铝合金架子
电池用的nano 4500mah,

我的裸机起飞重量2100g,3.7报警飞13分钟。可以外挂500g不超过一半油门就能起来。下来后电调微热。
你可以看看我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0MzEwNDEy.html
这个连拉烟在一起起飞重量2500多g

神马都是浮云,要听就听用过的,别听想过的。!!!
既然买了就要发挥的他的潜能,天C有个特点就是,没行动的总是爱对行动的指三点四。没用过的总是对用过的指指点点。
告诉你的是不用理,慢慢,耐心,细致,发挥它的潜能吧。

加油,祝你早点飞起来!

网友E:
这个TH9X,长期用记得一定要把高频头换成飞梦的,然后直接秒杀天九及一切国产控(前提E文过关哈)! 如果不换高频头的话,一年内你就会对它有点想法了……

网友:
这个电调,我电直都没舍得用

网友:
如果是我,飞丢了,肯定心痛那4个电调。在5imx,我只见到40138的多轴用过这个电调。

网友:
好奢侈的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害怕,我告诉你我的就是2814,这个配置还可以,我的桨用的1147,电池选个大点的,我的架子是自己diy的铝合金架子
电池用的nano 4500mah,

我的裸机起飞重量2100g,3.7报警飞13分钟。可以外挂500g不超过一半油 ...

兄台,谢谢~ 给我打了一个定心针。
已经飞了一次了,就是有点倾斜,估计是水平没调好,不过那感觉~~~一个字,爽。油门大概是在40%左右就起飞了,不过感觉这个架子,说真的,实在太软了,不知道有没有哪款架子550以上轴距,可以上2814电机的架子推荐。我买了一些铝合金管,但是还没找到加工的地方,上次做了一个,除了超重,不少孔还打偏了。
再赞一个,流氓兄飞的好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TH9X,长期用记得一定要把高频头换成飞梦的,然后直接秒杀天九及一切国产控(前提E文过关哈)! 如果不换高频头的话,一年内你就会对它有点想法了……

呵呵,现在公司强制性学英文。。。

楼主:
成品图

架子太软了。

网友:
那就用我这种不锈钢四轴飞行器机架,这二天在减价,才68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4855&extra=&page=1

网友:
米人啊!这个电调可以上40 50的电机了,真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谢谢~ 给我打了一个定心针。
已经飞了一次了,就是有点倾斜,估计是水平没调好,不过那感觉~~~一个字,爽。油门大概是在40%左右就起飞了,不过感觉这个架子,说真的,实在太软了,不知道有没有哪款架子550以 ...

我测试过急速回拉,急速升降,我的是天行者40A略微热一些,如果挂重多一些,电调要热的,所以你的电调如果性能好,肯定比我的热量要少一些,很多东西都是模友摸索,就连现在一套配置的多少轴距,目前很少有人能算出来,为啥?大家都是在摸索,所以你买的看似奢侈,但是实际算一下大家都不会,就是凭感觉说话,我的架子是用铝合金方管25mm*25mm做的十字架,然后用晾衣架的小圆管做的腿儿,总重五百多克吧,现在起飞重量2700g也就是外挂700g,飞的还是可以的。将近一般油门起飞吧。架子我不买的,因为30元买六米方管,能做很多,而且用铝合金片加螺丝固定,绝对的不松动,还结实。当然不耐炸,哈哈,,,但是便宜,,,你买碳的摔一次就要很多米,当然你这个配置,说明你还是有米的,你可以试一下买别的,呵呵,,,反正我就是铝合金方管。穷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