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装了图传,明后天试飞-------老手提提意见吧!

楼主(2012-04-02):
1. 机翼粘死,   2212 KV2200无刷电机,     马刀桨 6X4。
2. 总重1KG,    机头加了原厂的配重(代替录像物),2200+1300 两块电池分别供电。
3. 天地飞7(无功放),   520摄像头,    1.2G,800mW柏通图传(原装天线)。
4.无其他设备

还有什么问题吗?先做个地面拉距测试。

A.     总担心天线这样装,近了还好,如果飞高飞远了,图传天线被机身挡着,那岂不没信号了?
B.      图传用纤维胶差绕不影响散热吧,准备机翼也用纤维胶贴下,只用原装那个碳杆

网友:
图传还是把外壳下了的好

减轻重量,也好散热……没有飞控吗?那你还是飞近点好,这样容易丢机,记得在飞机上写上电话,以免不必要的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飞控,纤维胶差绕不影响散热吧

网友:
标题

超视距必备飞控,不然就是扔钱,想体验超视距的FPV飞控还是备上,不然会后悔,无飞控万一特殊情况短距失控会很悲催的……

网友:
我怕压不住头。。。图传装得有点后了,,

网友:
上天后先熟悉环境,否则容易丢机。

网友:
图传外壳可以去掉  去掉后加散热片   还有电池有点小 2600加1500不用配重

网友:
摄像头真轻

网友:
就像前面朋友说的,图传装得有些靠后,怕压不住头,而且玩fpv,冲浪者可不是新手的选择,用的话小心,最好副翼不要控制,只用升降舵和方向舵。
没飞控也是一个问题,换成翼龙这种上单翼,而且机翼挂得很高的机子,还没问题,冲浪者有点悬。
有条件的话,飞控还是上的好。
至于你的两个问题,
第一根本不用担心,泡沫根本挡不住电磁波。
第二要当心一些,情愿用尼龙带也别用胶带,那东西散热很差的,图传的话,不装散热片,200还可以,温热,500冬天能用来暖手,800都可以涮肉片了,

网友:
比较好的做法是图传装前面,控制接收装后面,舵机也装后面,这样既没有干扰,重量也轻,而且最大程度节省电线。
可以到这里看看,绝对详细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355327

网友(2012-06-04):
操 290多页!找了半天也没看见装机过程!

网友:
图传没有那么容易被挡住的,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