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教:11X电滑蝴蝶翼刹车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2-04-02):
请高手不吝赐教11X的蝴蝶翼设置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了!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
没用过11X,帮你顶吧!

楼主:
自学成才,已经搞定有同问的留言,竭力相助!

网友:
请问 用6100可以设定出来不? 无方向舵我的滑翔机  副翼4颗舵机都连接到什么插口? 求具体设置 谢谢

网友:
我可以告诉  DSX9  的蝴蝶刹设置方法

网友:
一、系统设定:(按下ENT键开启电源进入)
1. Type Select:选择滑翔机模式。
2. Wing Type:选择V tail ACT.(非V tail则设定INH) Dual flap ACT.(无襟翼则设定INH)
3. Device Select:speed选为FMOD SW,LAUN选为INH。(飞行模式由飞行模式拨杆选择’速度’、’巡航’、’热气流’切换,不使用起飞模式,降落由butterfly模式控制。MOTO使用MOTO SW—ACT;FLAP使用FLAP LEV—ACT;TRIM调成FM(依飞行模式各自微调)。

二、基本设定 (飞行模式选为Normal)
1. 内部微调(SUB TRIM):先设定内部微调(SUB TRIM)调整各舵面到中立点。
2. 大小动作设定(DUAL):可设定为随着飞行模式自动变更或是依大小动拨杆变更动作大小(AUTO内各飞行模式设定为SW),建议使用后者,选择性较灵活。
3. 动作量调整(TRVL ADJ.):设定伺服机最大行程,参考原厂建议动作量设定,再依飞行习惯调整。(BATTERFLY模式时若行程太短也可作调整)
4.    副翼混控襟翼(AILFLP M):Pos1设定+20%左右设定为RUD大小动拨杆切换,调整时最好是能够使副翼与襟翼动作量一致(但是好像粉难,尽量就好,我是不管他),设定好后能够使副翼的动作更灵敏。我是在做动作时与冲场及绕圈时使用。
5. 副翼差动(DIFFEREN.):因副翼向下时的效率比向上时的效率较佳,故设定差动来调成上下效率相同(也就是向下行程调小一点),因机型不同设定百分比也有异(这里依飞行模式AILE设定CRUISE--+50%;SPEED--+30%;THERMAL--+70%;FLAP全部设定为0%也就是不做设定)。
6.  副翼与方向舵混控(AILRUD M):使用副翼转弯时,机身会以倾斜的方式做转弯的动作,若使用方向舵来做补偿,可降低机身的倾斜度就达到转弯的目的,这里依飞行模式设定CRUISE--Left+65%--Right+65%;SPEED—Left0%--Right0%;THERMAL--Left+75%--Right+75%,当然也是依机型特性来做设定。(我的原则是盘热气流时尽量使用RUDDER做转弯的动作)
7. BUTTERFLY:在滑翔机而言是作为空中煞车的功用,两副翼向上打(约5~10mm)而襟翼向下打的,襟翼一般是向下大于60度较能感受到煞车的功能(建议80度左右较优),记得也要设定升降舵来补偿(这里是补降舵约3mm),维持机身的水平(应该是机头微微向下),试飞时要在高一点的地方是此功能,否则很可能造成机头上扬而翻
空气剎车
剎车的开关为动力机的油门推杆,向上或向下为开启依使用者习惯自行设定,一般设定油门向下拉为剎车开启.
看到有些飞友使用较旧型的遥控器,没有剎车选项可选,设定剎车时费了不少苦心,但是原则不变,以油门拉杆来开启剎车,
好处是在降落时可以随时调节剎车量,尽量不要使用过多的拨杆来连动,否则必定会手忙脚乱.
剎车片
独立的剎车片,由[油门拉杆]开启,好处是完全不会损失各舵的操控,若效果不够时亦可同时开启蝶剎.

Butterfly(蠂剎)

二片襟翼向下,二片副翼向上,动作可由GEAR拨杆切换,可设定[油门游戏杆]开启位置为推下或推上.
使用辅助器具起飞时,通常飞机的说明书会指明襟翼及升降舵的初始舵量,这时便可使用这个功能,
借由GEAR拨杆的辅助,共有二个停止点可以设定
例:
起飞模式设为GEAR向下,油门拉杆位置向下时开启,由Butterfly功能中设定初始舵量.
起飞后将拉杆向上推,即可解除起飞模式.(同下列浮力模式中的设定)
降落时将GEAR推上,油门拉杆向下即可开启蠂剎.(GEAR在这里不是指轮子,是拨杆名称,
有轮子设计的机体可使用AUX3来开启)

无襟翼及空气剎车板设计的机体,可将二片副翼同时向上抬起,设定功能在 [Butterfly] 选项中.
剎车开启时对机身姿势的反应依机型不同,有些会抬头有些会低头,可依实际情况混控升降舵,帮助修正机
身姿势,适当的抬头有助于快速降低速度,但过份抬头容易造成在堎线后被强风吹离.

网友:
这是以DSX9II为例子的一个设置   估计11X可以借鉴    我也是以前保存的一份别人的设置方法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楼上好人 谢谢啦

网友:
晕 看了一圈 没看太懂 不过还是谢谢 我回去研究几天 现在连啥不懂都不知道

网友:
标题

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