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KK飞控板坏了吗

楼主(2012-04-02):
我的KK飞控板 先前用电源线接到三个电位器旁边的四个插头的正负极上 然后旁边那个单片机 很烫 由于是菜鸟不懂 后来在吧电源线接到电调上 在连接信号线到控制板上 现在 飞控板灯不亮了  请问各位前辈 这是 怎么回事啊
还有 小弟的控是天6二代的 求 解锁视频或步骤 谢谢 各位啦

网友:
你是直接把3S的电源接上去了?还是经过电调接的?

楼主:

我的KK飞控板 先前用电源线接到三个电位器旁边的四个插头的正负极上 然后旁边那个单片机 很烫 由于是菜鸟不懂 后来在吧电源线接到电调上 在连接信号线到控制板上 现在 飞控板灯不亮了  请问各位前辈 这是 怎么回事啊
还有 小弟的控是天6二代的 求 解锁视频或步骤 谢谢 各位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用的是 8节镍氢电池串联直接接的 是不是单片机烧了啊

网友:
要解锁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用的是 8节镍氢电池串联直接接的 是不是单片机烧了啊

你都直接接9.6V啊?KK接5V就够了啊

网友:
乱来!谁教你用9.6v电接Kk上的?kk完蛋了!重买吧!买来不要再装了,本版搜索一下,像Kk这种国民级简单到发指的飞控有N>10O的实例与教程!LZ懒得真够可以,不懂不要紧,但起码的基础理论总要学习吧!还好不是兔子等飞控,不然损失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又买了个 KK 哎!

网友:
买个168芯片换下就可以了,9元不到

网友(2013-11-23):
请问,KK装到四轴上时  抖得厉害,非诚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个飞控坏了,买个新的吧,新手飞不起K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