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的问题

楼主(2012-04-02):
新手,不大会用,求老鸟帮忙!我想把副翼在起飞阶段当做翼襟用,也就是想问如何设定可以通过一个开关,使两侧的副翼同时向下(也不太懂专业术语,不知道形容明白了没有)跪求~o0(>_<)0o

网友A:
襟副翼混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设了三角翼混控了,再设个副襟翼混控行不。

网友C:
选固定翼模型的时候选那个只有两个副翼的模型,就可以设置襟翼和副翼的混控咯。~≧▽≦)/~

网友D:
还没用过这么好的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详细一点?呜呜,新手啊,不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