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飞丢飞机

楼主(2012-04-02):
FPV到底怎么能抬头就找到飞机?求教经验之谈。我很多情况下明明自己是对方位有感觉的,可是一抬头还是找不到飞机;
特别是视频掉了的时候,很恐怖, 只能勉强的推油门,拉杆,打一点点方向舵;希望能原地盘旋。

地上根天上绝不是一个概念,就这几秒钟一锤子买卖,如果飞机出现就罢,不出现也就出不来了。

我觉得有几个关键问题:
1,镜头的焦距,大家都希望gopro的那个视野, 可是飞行的时候用那个视野更不容易辨认高度和速度。
找到焦距的的平衡点很重要。

2,头顶上的天线死角-正上方是没有波瓣的。 有什么办法能简单的解决头顶上的死角。
如果能解决正上方的辐射死角,那就可以在小区域内盘旋飞行(能听到电机的声音辨认方位)
还有侧倾的时候视频也容易掉,而这个时候恰恰是要找回航方位的时候,必须解决天线极性和多天线复用。

3, 靠osd了,随时看着home的位置。但是视频掉了也就只能瞎猜了。

4,spotter(观察者)基本没用,不管是自己老婆还是模友。自己老婆会无聊、走神、唠叨;
模友最后都跟着你一块看视频,然后一块抬头找飞机。

网友:
低调点别飞那么远

网友:
朝着一个方向飞,飞来回直线,别绕圈,要不然就绕糊涂了。

网友:
飞之前熟悉周围5公里地标   不要到第一次去的地方飞

网友:
视距内飞,大风天别飞,有隐患别飞,找个可靠的飞控,不要做冒险的动作,保准不会飞丢。

网友:
只要有返航,丢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网友:
赶快出个便宜点的自动跟踪天线,看着平板天线的朝向飞,呵呵。

网友:
不飛不炸,不飛不丟

网友:
楼主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探讨

网友:
刚坠机的飘过

网友A:
一:有一个自动跟踪就方便多了,不知道灰机的方位看一眼跟踪平板就知道了。
二:如果有个助手手持望远镜给你观察灰机基本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有一个自动跟踪就方便多了,不知道灰机的方位看一眼跟踪平板就知道了。
二:如果有个助手手持望远镜给你观察灰机基本丢不了

第二点不可取,我昨天就这样坠机了,当然自己经验也不足

楼主:
自动天线跟踪也是依赖GPS信号,现阶段飞行距离不超过遥控距离的情况下不需要跟踪天线(标准全向天线已经比遥控距离远了)
回航倒是考虑过,不过要装上至少300美元的东西,等于够丢两架飞机了。而且也依赖GPS信号,该丢还是丢。

网友:
事先熟悉地标或者使用可靠的自动返航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