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zyx时遇到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02):
推油门时三个连杆同时向上走,这是对的没问题,当人站在直升机后面向前看,我打右副翼时,十字盘向左倾,我打左副翼时,十字盘向右倾,我打前副翼时,十字盘向后倾,我打后副翼时,十字盘向前倾,打什么方向的舵十字盘都是反着动,与调有辅翼的相反,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应怎么调?

网友A:
不正常,没有前后副翼,那是升降。
首先,插线要正确,控里十字盘模式要选一模式。
方向不正确方法有2:
1:控里,通道反向,一般是REVERS里面,ELEV升降 AILE副翼(具体看说明书。注意别把油门反向)
2:zyx调机界面-舵机方向里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