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电焊机,添加12V启动,充电电源

楼主(2012-04-02):
还是原先的线,而且还把以烧的一次备用线圈的线也加在二次线圈上,反而到不如以前好起弧

先把断头接上

先把断头接上

再缠白布带

再缠白布带

缠好的线

缠好的线

该缠线圈啦

该缠线圈啦

线圈与矽钢片间隙恰到好处

线圈与矽钢片间隙恰到好处

矽钢片绣了,用角磨机打磨

矽钢片绣了,用角磨机打磨

第一次实验焊口

第一次实验焊口

去掉药皮

去掉药皮

10根2.5焊条连续焊30多分钟

10根2.5焊条连续焊30多分钟

手摸感觉有点烫,70-80度吧,矽钢片有40-50度

手摸感觉有点烫,70-80度吧,矽钢片有40-50度

楼主:
用手机拍的

请师父们将就看吧

网友:
据说焊机次级线圈有一部份是需要绕在初级线包上的。 用以控制焊机负载特性。

网友:
都是变压器师傅你先给我看看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5——10圈,我的有6圈,而且是反尧的

网友:
用打磨机磨光过的矽钢片,最好要用掺溶剂比较稀的绝缘漆都刷一遍,以减小涡耗(和铁芯异常发热有关),正常的电焊机次级绕组最后几匝应在初级侧绕几圈,以增强焊机输出的陡降特性。

不好意思刚才把“初级侧”打成“次级侧”了,现在已改正好了。

楼主:
大虾们说说电焊机引出12V经整流后能直接启动150摩托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你的帮助,
以下没看明白。《在次级线圈侧绕几圈》侧绕是怎么绕法
    正常的电焊机次级有在次级线圈侧绕几圈,以增强焊机输出的陡降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次感谢,我明白了

楼主:
有懂电源原理的师傅请指点

网友:
焊机工作电压是不到30V,起弧电压是55--60V,次级侧的电压特性很软,焊接时电压下降的厉害,所以要在初级侧加几圈加强硬特性电压要相加一般硬特性册15V另测40V,或者把初级线绕到另侧1|5,这样才符合焊机特性,

网友:
是的 差不多有一半的次级线圈饶在初级上。而且是次级线圈前面那段。调整电流大小的那半就扰另一个铁心上。

楼主:
初次级线圈分开是为了安全而为,预防初级线圈漏电导致操作人员触电,请问为达到电压突降效果在次级反绕几圈是不是也能达到目的,

楼主:
有懂的请回答

网友:
线圈都不是反绕的,反绕没意义,和初级同绕一边是不会突降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你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等待高人继续.

网友:
手艺还差一点点

网友:
矽钢片直接应该都是绝缘的,打磨完了都得刷一层薄薄的绝缘漆~

网友:
能动手实践,不管成功与否都会有收获

网友:
路过 拿分走人

网友:
温度不高用着就放心

网友:
我也绕过,不过怎么绕也不能满意.昨天买了台直流焊机,满意了 呵呵.

楼主:
谢谢大虾们的回帖

网友:
乱说一通,次级那边绕不下才绕到初级那边去的,

网友(2012-12-26):
用布带包线很辛苦吧哈哈  我用玻璃丝包的包完后扎了我好几天

网友(2013-06-02):
我用两个500瓦的环牛做过 但是失败了 陡降特性是啥意思啊 怎么实现呢...

网友:
初级外边绕制的这部分次级绕组跟初级绕组耦合紧密,特性平,另外一个铁芯柱上的次级绕组耦合松散,漏磁大,这样形成了陡降特性。反绕一说不是让你把线圈特意反方向绕,只不过是因为在两个铁芯柱里的磁通回路方向是反的,得到电压方向也相反。你只要在绕好两部分线圈后串联起来测下电压,如果等于两组线圈电压的和,说明你接对了。你在一侧铁芯上反绕一部分再连上,岂不是短路了。电焊机上选一段合适的绕组电压,整流后做辅助电源是可以的,但是充电不太适合,一个是功耗太大,再一个充电电流调整起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