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碳纖板用激光切割能行?還是用等離子切割呢?

楼主(2012-04-02):
最近在制作MCPX的機身,目前用1MM的玻纖板以激光切割因為雕刻有死角,目前機身結構已經差不多完成,希望更進一步以碳纖板制作,手上又沒有碳纖板測試,所以來這請問各位。

楼主:
看來只好找朋友拿一片去切看看了

网友:
等离子切缝2MM,激光0.5MM

楼主:
剛拿一片廢的大漿去切~不行,裡面的碳絲切不斷

网友:
纤维板可以直接上雕刻机把。又不是很硬的东西

网友:
第一是水刀.
第二是雕刻机或数控铣.

网友:
只能用CNC或者是冲床,发个图纸上来看看

网友:
碳纤维耐高温,功率不够的激光切不断。等离子只能切金属吧!没用过,切碳纤一般雕刻机都足够了吧!

楼主:
我最近在用激光切割玻纖板(電路板用的),但不知道一般航模用的玻纖板(两表面为3K编织纹,里层结构为玻纤布),激光是否能切割但一張要200元總不能花200元測試是否能切割吧,所以上來看看大家是否有買過這種玻纖板來自己DIY,應該有剩下來的料賣給我測試一下激光切割的效果。

QQ:1196921332

网友:
加工玻纤板要小心粉尘哦,手痒事小,入肺就问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