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到。想自己搞一台能雕铝合金的雕刻机

楼主(2012-04-02):
想自己搞一台雕刻机。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介绍一些好帖子我看看。刚开始我什么都不懂的。

网友A:
首先确定雕刻机形式,有龙门的,有其它的.确定好后找材料,开干.DIY一般有个框架就开始干了,干到那里算那里.要是你系统一点的,就先出图,审核,严格按照图纸来.至于介绍贴子,既然你都来论坛了,就充分利用论坛吧,搜索功能.搜索雕刻 或者进口雕刻机 之类的关键词

网友B:
那就不要急了,慢慢看,争取从头开始看,把帖子基本看完

网友C:
雕铝合金,好像最便宜的都可以搞搞,关键是能上多粗的刀子搞,换句话说切屑的体积越大,效率越高,机子要求就越高

网友D:
在论坛挖坟吧,很多你需要的。。。。。。

楼主:
小弟先谢谢各位大大。现在就慢慢看帖。以后有什么事还得各位多照顾照顾。

网友E:
先学会画图吧,,,画图相当重要,,可以帮你检查思路中的错误。。

网友F:
难度很大

网友G:
泡多几个月论坛再动手吧!否则会浪费你很多的大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