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新装

楼主(2012-04-02):
请教模友,131虎和田宫新虎的夏季涂装的色谱是什么?田宫喷罐各是什么货号?感谢。

现在履带也喷漆了

现在履带也喷漆了

网友:
8.4伏电的话,385电机的速度一定慢的让人抓狂吧,有条件的话,用更高的电压更好,4s电就挺好的

网友A:
4S是多少的电压???怎么算的???  换了4S的电池  那电调呢??  是不是换了电机 电调就要换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是多少的电压???怎么算的???  换了4S的电池  那电调呢??  是不是换了电机 电调就要换啊 ???

哦,对了,要用4s电池的话(满电16.8伏),电调接收机遥控器都是要换的,原装电路只能用同样充满电8.4伏的电池。

网友:
真是个无底洞啊 ~~~~~~~~~~~

楼主:
我用7•2v的啊,速度是慢了点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师兄,我喜欢暴走,电调和声组已订,不久即可下地撒野!

网友:
呵呵,喷个沙漠黄也不错的

网友(2012-06-15):
挖坟的    你好

网友(2012-08-05):
回复 楼主:

以模友会友,解读人生!

楼主:
改了个暗黄,旧化水平有限,不满意,感觉黄色的不太好旧化。最近又在折腾了,想把虎的底盘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黄,很暴力!

楼主:
才发现,发错一张图,把T55发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