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虎56引擎问题

楼主(2012-04-02):
油门只推那么点,鸡鸡就起飞了,感觉转速非常低,这是Normal模式切3D的时候定速是1865…感觉力量非常足…暴力不是问题,可我觉得这有点过了
之前用的是OS50,定速1900的声音都不觉得转速有那么好,定速器是亚拓的…
大家觉得这正常嘛

楼主:
补充下,Normal模式的螺距是-2 5 13 3D是-13 0 13

网友A:
我用FUTABA的定速,很不错的说
只要别贫就好了,我的引擎一般都富好几点点的

网友B:
 我也遇到个问题.雷虎53H的...以前用RJX管的时候富油烟会很大...发动机都正常....现在换了根雷虎白管.怎么调烟都很小......同样的油用在OS91上烟就很大....谁知道什么原因啊?雷虎53出问题了?

楼主:
说错了,不好意思
是转速都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