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2.4G 接收机的ID

楼主(2012-04-02):
请教用2.4G控的高手:
1. 如新买的R6014HS, R6203SB,如何才能查看它们的ID,以便设置到发射机去?
2. 12Z的控原配R1014HS, 能换R6203SB接收以便配合CGY750?
3. 12Z上能接40MHz-72MHz的发射头吗? 因为有一些PCM1024如R149DP的接收器.

网友A:
1.好像没有ID的,对频直接按对频按钮就行
2.可以
3.不清楚,如果是能换高频头的都行,如10G

网友B:
LZ是不是被华**的控搞的以为所有控都要手动设ID的啊。呵呵。F记和J记等品牌都是直接对频就可以了。不用担心ID问题。

楼主:
先谢谢各位以上回复!
因为以前一直用FF9,发射与接收必须同频才行.但前几日买了CGY750,需要S.BUS,FF9没用了.
我测试12Z,发现其与原配R6014HS开机后即可连接,如果发射不开,接收的LED是红色,开发射后接收的LED马上转绿色,但如果这时有别的2.4G的接收也在开机,发射与接收机之间又如何选择的呢?因为我需要换R6023SB(还未购入)

网友A:
如果可以连接,说明已经配对了,其他的控在也不会干扰,放心用吧

网友C:
FUTABA的接收器,只有,R7008SB的接收机才有ID号,其它的接收没有ID号.如果你有两,都对好频的飞机开了电放在那里,那么你的控都无论你选择的是哪个模型都可以对两台飞机进行控制,所以,飞完后的飞机,要记得关电,

楼主:
呵呵,挺恐怖的设计,我看12Z的说明书中有显示ID(72MHz的例子),但又没有哪里提及6014HS有ID,正奇怪中...

网友D:
发射模块在对码模式,会发射发射模块的ID码。
接收模块在接收模式,会存储收到的ID码。
普通工作模式时,发射模块使用ID码加密自己发射的数据。
接受模块接收到一个有效帧以后,根据自己存储的ID码解密,解密成功代表接收成功。
发射模块的ID码基本唯一,重合概率很小。。

网友E(2012-07-13):
LZ还是没好好看说明书。。
PCM G3的接收机有ID。。。说明书也是针对它做的ID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