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接超声波模块问题

楼主(2012-04-02):
玉兔飞控(固件1205)接超声波模块,打开电脑后上下移动机架.超声波高度只在100多毫米和500多毫米之间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懂,我发现我的是在900以内

网友:
你有插電池嗎?

网友:
超声波测量值相当准确的,随着机架的升高与下降,数据的显示与卷尺测量的结果误差仅在几毫米,我在自己的机架上试验过!如果软件里显示的距离仅在2个固定值之间变化,要么是超出量程,要么是超声波有问题

网友:
如果没接电池
仅USB供电,可能供电不足

楼主:
谢谢大家,是飞控没接外部电源的原因,谢谢.

网友A(2013-04-12):
为什么我的超声波最高只有200mm?200mm以下有反应,200mm以上数据基本无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超声波最高只有200mm?200mm以下有反应,200mm以上数据基本无变化。。。

这个20厘米基本上就是超声波模块到脚架底部的高度。你检查一下超声波对着的位置,是不是把脚架底部的横杆什么的当作测定目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20厘米基本上就是超声波模块到脚架底部的高度。你检查一下超声波对着的位置,是不是把脚架底部的横杆 ...

没有啊,我很郁闷。。。超声波正下方空空如也、、、我就在想会不会是飞控板上的超声波线路哪里有点坏了,而超声波本身是好的。不过这样的话应该超声波就没有数据啊。。。这不科学。。。

网友:
很有可能是USB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我很郁闷。。。超声波正下方空空如也、、、我就在想会不会是飞控板上的超声波线路哪里有点坏了, ...

现在好了,果然是脚架问题,今天抱着自后一线希望试了一下,真的成功了~~~多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