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搭架子,铝型材,钢材,货架??

楼主(2012-04-02):
前段时间,搞得角铁轻型货架,铁皮太薄.用手撞,会有晃动. 打算升级.

我想个1米*0.8的大小,高度小于2米,为什么搞这么大呢,因为我打算采用双摆头的5轴设计,这样有部分行程会被吃掉。

不知道该怎么搞个钢架,用货架还是用c型钢或槽钢做一个。货架的好处是,都上好油漆,打好孔,方便很多。
不知道中型或重型货架怎么样,没试过,不知道那里才有样品看

楼主:
不知道咋办好,打算买2个货架,还是,买钢材,找人加工.

网友:
看我BLOG:http://cslzgts.blog.163.com/
角钢雕刻机制作的照片,至少要达到这种等级的角钢,才不会晃

楼主:
没看到你的照片里有角钢阿,size也不对。

我目前可能的选项有
1.货架
2.自己买厚实的槽钢角钢c型钢加工,50*50
3.铝型材,50*50的外面是方形,里面是对称的花型。
....

刚才去钢材店看了下,50*100*3厚的槽钢,6米也是165
铝型材,大概是50*50的外方,内花的200左右
不知道怎么选好。结构大概是类似一楼的样子
打算把带座光轴固定在铝型材或槽/角钢上.把轨道和架合并.

楼主:
看到你的角钢机了,确实很厚实,也不打油漆,也不抛光,会不会不平整和容易生锈。而且角钢要3条相连才能抗扭力。

你角钢机后来为啥废弃了?为啥换成铝合金的了,用钢材,刚性不是更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你的照片里有角钢阿,size也不对。

我目前可能的选项有
1.货架
2.自己买厚实的槽钢角钢c型钢加工,50*50
3.铝型材,50*50的外面是方形,里面是对称的花型。
....

刚才去钢材店看了下,50*100*3厚的槽 ...

货架还是用来静态摆放物件好
铝型材适合缺少加工能力和有重量限制的坛友
搭架子个人觉得还是方管来的结实,上张老外的图参考一下

楼主:
他这个是焊接的沃,我的架子那么大,拿到外面焊接的话,进不了门阿,

假若方管有合适的连接件就好了. 上螺丝就能安装,位置还能调.

网友:
不是我说楼主,有点贪大求全,只要是大行程,就需要对应厚度的材料,比如,8mm的光轴,长度是250mm,也许一点跳动都没有,甚至可能干动铁,但是加长到500mm看看,8mm的光轴想都不用想,无论你用什么巧妙的结构都没用,行程越大就要越重,难度也和行程一样提高.

网友:
过来搭车学习的

网友:
重量必须和长度相匹配

楼主:
好像还是铝型材比较方便,连接配件也多.

我这并不是重型工业机床,家用搞电路和铝为主,精度要高,喜欢偶尔能客串加工不锈钢.

机架1米,有效行程也才600.

网友:
用木头吧

网友:
 我买的就是你说的铝型材表面不平应该是不直有2MM的弯
估计是整根6米搬的时候压到的
看我的照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6103

楼主:
铝型材看起来挺结实的, 这么差么? 你买的是多粗的材料,
用的是带座光轴么?

假若是不平的话,或许可以中间用环氧树脂粘合,两边用螺丝固定??

网友:
这个40MM*40MM 厚3MM
很结实  我140多斤的站上去中间放个木头跳几下都不会变形

拿在手里也很重
这个材料好处是不生锈

楼主:
你的都是弯的咋搞,

好的你提醒,这两天我买的时候得仔细。
这个size有一种薄的,他说165,一种你这样的2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是焊接的沃,我的架子那么大,拿到外面焊接的话,进不了门阿,

假若方管有合适的连接件就好了. 上螺丝就能安装,位置还能调.

只焊接上面两个Y轴底座部分+X轴背板支撑就行了,骨架够结实上面装的组件才会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焊接上面两个Y轴底座部分+X轴背板支撑就行了,骨架够结实上面装的组件才会稳

还是用铝型材比较方便,基本上不用打孔,不生锈,不用打油漆,以后再找人做几个大3角铁板,加强下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都是弯的咋搞,

好的你提醒,这两天我买的时候得仔细。
这个size有一种薄的,他说165,一种你这样的240

上60吧,4.5 kg / m,价格110 / 米左右,用来做机子横梁,手里两根800长的感觉都结实过头了,整体没什么弯曲,导轨放上去基本看不到缝隙,就仅仅有一头的角被快递摔凹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60吧,4.5 kg / m,价格110 / 米左右,用来做机子横梁,手里两根800长的感觉都结实过头了,整体没什么弯曲,导轨放上去基本看不到缝隙,就仅仅有一头的角被快递摔凹了点

立柱应该可以用便宜点的,机架和底托的横梁可以厚实点,不同型号的连接方便么,我问那个卖铝的,他也不太懂.
带座的光轴导轨应该是要打螺丝的八,那么铝型材也要打孔.

用45的刚好和20光轴座配对,长横梁是用4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