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机??谢谢~

楼主(2012-04-02):
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机是几相的??电压几伏能用??怎么标了几个电压???另外请教,这个如果是三相的,要接变频器,要用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如果判断这个电机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的??谢谢!!

网友A:
洋垃圾 多少钱进的?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垃圾 多少钱进的?出吗?

这种电机本地市场上应该也很容易买到,160元进的,你买的话加上邮费就不划算了~~

网友B:
四极电机?好象是单相的,没写四相啊!转让不?帮我搞只回来研究下。邮费我自己出!拆开电机看线圈!

网友C:
三相电机,附加参数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极电机?好象是单相的,没写四相啊!转让不?帮我搞只回来研究下。邮费我自己出!拆开电机看线圈!

确实要吗???要的话就帮你搞一个~我也是广东省的,运费相对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附加参数真多

兄弟,这个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接法,如何区分??谢谢

网友D:
应该是星接法,三相220v的电机,接法不用改,直接220v的变频器驱动就好了。刚刚好。

网友:
单相,4极,要接起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星接法,三相220v的电机,接法不用改,直接220v的变频器驱动就好了。刚刚好。

兄弟,能请教如何看出是星形接法么??另外三根线U、V、W有区分的吗??还是说随便接就可以了!谢谢!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的,那么接上变频器会不会烧了啊??忘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错了应该是三角接法,uvw随便接,区别是正反转。
这个电机就是220v的,直接上变频器应该就可以 。

网友:
三相220V 。三根线进去就可以,不用去管星角,你别去动原来的线就OK

楼主:
谢谢11、12楼的兄弟。。。。那我可以大胆、放心地去干了哦`~~~

网友F:
就是三相电机,和我的那日本刹车电机一样分为50HZ和60HZ,转速有点差别,220V变频接上就好

网友G:
单相电机三根线之间电阻一般是不一样的。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用的线粗细不一样,三相电机三根线之间电阻是一样的,用万用表低阻档可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三相电机,和我的那日本刹车电机一样分为50HZ和60HZ,转速有点差别,220V变频接上就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三根线之间电阻一般是不一样的。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用的线粗细不一样,三相电机三根线之间电阻是一样的,用万用表低阻档可测出

这个有用。。。学习了。。。。。。。。。。好好好。。。。。

楼主:
电机接变频器成功啦,在此为为我提供过帮助的兄弟说一声谢谢!!!!
明明是运转中的电机,为什么拍了没有一点动感呢?和变频器挺般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