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丝绳折弯了怎么变直。

楼主(2012-04-02):
做了个吊机在楼顶吊东西上去,用2MM的不锈钢的钢丝绳,被不会用的人把钢丝打结来捆东西吊上去,结果钢丝绳变得卷圈了,用手拉直放开又弹回去,弯的这段到导轮那时候会脱出来(放下的时候),弯的那段卡在那的话,下面的线轮把线放开的话就会散出一地,绳子刚刚够长,剪掉的话要重新买过一整条了,想把那弯的地方搞直了,无计可施,遂来万能的论坛求教,相信那么多各行各业的人总会有绝招的,。。。。。

网友:
一旦弯了死死无救。

网友:
用车拉  就可以吧

网友:
好像还真没什么办法搞直

楼主:
想了一个办法,吊重物,用火烧弯那段,烧到300度,不知道能不能回呢

网友:
矫枉过正,知道吗?

网友A:
钢丝绳有了硬弯真不好弄直,2MM的钢丝绳够细的呀。能吊什么东西呀?楼上说矫枉过正是使劲朝相反方向弯曲就直了是吧。

网友:
下边悬挂重物,吊七七四十九天必直,

网友:
钢丝绳折正这种状态属于必须报废的,我刚刚学的吊车证
出了问题就晚了。

网友:
难怪我发现大厂有很多钢丝绳,基本都是专用的。都还比较直,要不就都是半米以上的直径。

网友:
钢丝绳火烤过就不能用了,保险系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绳有了硬弯真不好弄直,2MM的钢丝绳够细的呀。能吊什么东西呀?楼上说矫枉过正是使劲朝相反方向弯曲就直了是吧。
吊矿泉水,米,糠。。。。。。这的自来水里有漂白粉,含杂质多,吃了会肾结石等,煮饭都用矿泉水的,米是30KG,2MM能承受60KG的最大负荷,所以吊30KG还是很耐用的这是不锈钢的,不烧红应该没事的吧。。。

网友:
弯了就没办法了,敲敲看,放木头上敲。想吊直不现实。你看上去直了,但是吊的一撤,马上就弯

网友:
2毫米的钢丝绳不耐用,趁早换成最少4毫米的。

网友:
钢丝绳不允许修的,直接换掉。变直要退火,不锈钢温度高到800,烧红了

网友:
我吊车床弄的8mm新的钢丝绳,也弯了,一直想不出什么办法弄直,看大家的回帖感觉这个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