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问。急切求助。铣床还是车床

楼主(2012-04-02):
如题。 入魔已久了。多少年来做东西靠的都是一把锉刀。一个小电磨。一张砂纸。生产力加工力如此低下实在令我沮丧了。想上床了。大概是25v 或者210   车或者是铣,任选其一。家中地方太小,只能先买一个,

本人没有机床使用经验,现有几个问题。

本人楼房。5楼。 请问车床和铣床的噪音有多大,邻居是否能够接受。比家用吸尘器如何。我家吸尘器1500瓦的 ,挺响的呵呵。

平时就做些小玩意,零件什么的 。 铜,铁铝,木头什么的,请问大家认为车或者铣那个用途更多,当然了 我知道各有各的用途了 。只是很难决定,车铣一体不要

先问这么多吧 。以后还会继续请教,多谢多谢 。

网友:
我用铣床能D台雕刻机出来,车床能么?

网友:
铣床吧。。。

我先买了车床,,改造需要零件,,,结果,我现在必须做个小铣床出来。。。

网友A:
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相结合

看到楼主的问题觉得挺难回答的。本来是一个白菜萝卜各有所爱的事,自己觉得上什么好,就上什么。别人的任何建议也只是个参考而已。只是一眼看到楼主“住在五楼”的条件后,觉得还是插个嘴,提个醒为好。首先楼主要把自己的**结构搞清楚,自建房?砖混还是钢混?是预制结构?还是一次性浇筑结构?等等。我觉得无论上个铣还是上个床应该往后放放,先得把上面这个问题整明白才好。试想,五楼顶的某一个很小的单位面积上愣是加上几百公斤的一个大铁块,是不是能承受得起?万一遇到个地震什么的,后果会怎样?当然,置办工具机是个喜庆事,我这样说也许会扫楼主的兴,请楼主谅解。几十年前,家家户户**还是很紧张的,全家好几口人住在一起。我的一个邻居擅自在自己的大房间内用砖头水泥建了一个隔壁墙,搞了一个套间。没成想半年以后,只要他在家里擦地,楼下天花板就要漏水,原来那道隔壁墙把天花板压出了裂缝,整整四页预制板断掉了,房产部门调查发现,断掉的预制板仅靠里面的铁丝联结者,幸亏没有一下子“轰”然落地。那是个三楼。后来,一至三楼的住户全部不能住了,建隔壁墙的住户还吃了官司。因为更换预制板很麻烦,那两户人家**要解决等一系列问题很多。我根据那个亲自看到的例子,联想到很多铣床车床的露台党,楼台党和楼层党,确实要谨慎呀。最后,建议楼主置办个车床比较好,车床加几个附件(甚至可以自制)就可以变铣,可是铣床变车床就不容易了。请楼主包涵。

网友:
两个都有的 建议买铣床 金丰7025不错 比25V贵点 不过工作台大很多 四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的问题觉得挺难回答的。本来是一个白菜萝卜各有所爱的事,自己觉得上什么好,就上什么。别人的任何建议也只是个参考而已。只是一眼看到楼主“住在五楼”的条件后,觉得还是插个嘴,提个醒为好。首先楼主要把 ...

这位大哥,真的说的太中肯了,感谢啊。我那楼5层到顶,砖混钢筋的。
另现决定上25v,这100公斤应该没问题吧,我也有70公斤重的体重。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不过您的提醒实在是太及时了,这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车床铣床一个都不能少(小)~~~

网友:
自己做个6轴车铣联合加工中心

网友:
做东西玩的话,非要单个买还是铣床用处大点。噪音皮带的小点

网友:
小玩的话,建议你先买车床

网友:
当然是先买车床了,车床是机床之母,想想这话就行了。住楼上买无级变速的,噪音小,使用也方便。

网友:
楼板可以用脚跺来感觉振动,判断楼板的受力变形。
现在造的房子,砖混结构就是楼层现浇,合格的话应该不错的。
靠承重墙放,是承重墙,200公斤就是三个人的重量。
车和铣,按理说机床之母先。从学习的角度看车床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