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家里空翻的时候,把山寨MCPX倾斜盘的内盘都摔出来了

楼主(2012-04-02):
今天在室内练习空翻的时候,从倒飞状态,前空翻回正飞状态的时候,一时没有控制好升降舵和正螺距油门,导致FBL100撞墙,把我放在饮水机上面用来看飞行时间的小闹钟都准确无误的撞了下来,FBL100摔到地上的时候,虽然我打开了熄火开关,不过FBL100的尾垂直板和倾斜盘的内盘还是摔了出来,大齿轮也脱离了一点,除此以外没有其它损伤。
摔机后的FBL100

近看倾斜盘的内盘整个出来了,不过塑料主桨夹拉杆没有断也没有脱扣。我以前玩MCPX,出现这样的情况,曾经摔断过原装MCPX塑料倾斜盘的内盘球头。

把FBL的内盘和大齿轮都压回去,尾垂直板也安装回去,就可以继续飞行了。

顺便拍了FBL100和MCPX倾斜盘内盘球头位置的对比图片。
同一个主轴上层是MCPX原装内盘,下层是FBL内盘,留意两个内盘的球头直径。

网友:
想买一套机身试试。

网友A:
  軸承膠能用在那處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軸承膠能用在那處否?

暂时没有打算粘那个内盘,等以后炸松了再粘紧它。虽然FBL在普通油门飞行模式下,急降油门的时候,锁尾会顺时针摆一个大角度,但是它的三轴还是比较稳定,有一次倒飞时候,把那个内盘炸歪了一点出来,当时没有留意,还是照常起飞,只是起飞的瞬间,觉得FBL向左侧漂移有点严重,但是飞在空中的时候还是很稳定,等我飞完后,拿起FBL才发现原来内盘有一边已经翘了出来,反正拍玩照片后,把内盘压回去就又恢复正常的起飞状态了。

网友B:
LZ节哀吧

网友:
小鸡  慢点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节哀吧
呵呵,只要把内盘压回去就可以继续飞行了,其实内盘压进去后,还是很紧的,只有倒飞炸到地面过猛的时候才会把内盘再炸出来。

网友:
手感和mcpx有什么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FBL100在普通油门模式的情况下,锁尾没有MCPX稳,但是打开了3D油门模式后,锁尾的稳定性方面和MCPX一样。但是在倒飞时候的稳定性和操控方面比我的MCPX V1出色很多,不知道是否因为它配套的重锤主桨关系。

网友D:
山寨的就是不行,我还没炸出过mcpx的斜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还真有人买啊。之前在论坛做了好多次广告,但都没见到有谁买

这个是送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FBL100 倒飛真的很穩,Idle 急上急降沒有偏移,奇怪為何 Normal 時會擺尾? 我也試過撞散了傾斜盤,連直線舵機也罷工,好在很快修理好後就再飛! 很不習慣原裝的陽春控,所以補錢換升級的 X6-S ,終於已發貨,下次練機時不用再看計時器了!

网友:
我也买了舵机连杆和大齿,电池,7mm尾电机座等配件,并且试用,很显然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舵机连杆和大齿的设计没达到卸力的要求,mcpx炸机基本上是掉大齿和弯舵机连杆还有就是飞塑料连杆,FBL100 的舵机连杆太粗太硬,买来我试飞了一次就换回原厂,因为太坚固了,如果炸鸡肯定会更伤舵机,大齿也试用了一次然后也没有在用,因为太紧,安装时候就费了好大劲,试飞炸了两次结果大齿竟然一点都没有松脱,导致断了一边塑料连杆(小球头部分裂开)所以,这两个配件我不会用FBL替代原厂,说起FBL的尾电机座我还是很欣赏的,终于可以美观的使用7mm高性能空心杯+KBDD尾桨的锁尾组合了,而以前你只能购买昂贵的RKH7mm金属电机座,但是遗憾是它的尾管插孔是2mm方管,需要自己动点脑筋固定,对于40元两块的FBL电池我个人也比较喜欢,飞我的XP12A+HP05S 2分半 3D没有问题。毕竟这个价格飞100个起落扔了都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就是不行,我还没炸出过mcpx的斜盘
我也没有炸出过原装MCPX的倾斜盘,只是却炸断过两次倾斜盘的内盘球头,导致原装MCPX塑料倾斜盘报废。我还是宁愿MCPX的倾斜盘能这样炸出内盘,而不是炸断球头,毕竟MCPX的倾斜盘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FBL100 倒飛真的很穩,Idle 急上急降沒有偏移,奇怪為何 Normal 時會擺尾? 我也試過撞散了傾斜盤,連直線舵機也罷工,好在很快修理好後就再飛! 很不習慣原裝的陽春控,所以補錢換升級的 X6-S ,終於已 ...

普通油门锁尾不好,可能和主马达的关系比较大,我在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5575的6楼写了一下,造成这种问题存在的可能原因,也不确定是否正确。
不知道升级版的遥控器是否有时间报警,反正我现在玩这个FBL100,不敢倒飞太久,经常要看墙壁上面的时钟,有点不习惯!

网友:
山寨造福人群呀.

网友G:
又买了点配件,这次驰远的淘宝销售进步了一些

网友H:
山寨无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