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猎豹走的太慢!!! 来只迷你猎豹

楼主(2012-04-02):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迷你四通接受加电池(上面的是接受,下面的是电池,电池也很强力,充一次电,一直玩能玩半个多小时

迷你四通接受加电池(上面的是接受,下面的是电池,电池也很强力,充一次电,一直玩能玩半个多小时

控

猎豹 哈哈

猎豹  哈哈

网友:
我想问:为什么视频比照片清晰?好神奇

网友:
背景音乐真好听,能说说是什么歌吗?谢谢了

网友:
威龙1:72 鉴定完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威龙的  ,后改的,原来的炮塔不能转

网友:
真可爱!
萝莉虎 !

网友:
小虎机动性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主,买来就有这个机动性么?价格多少?

网友:
喜欢    不知道到手要多少米

网友:
背景音乐很好听!

网友:
啥都不说了,强,顶

网友:
 很好玩啊!!!

网友:
小比例也 牛逼

网友:
呵呵,炮塔转动速度太快了,加个齿条或者增加减速比吧

我改的4比例通道的1/72威龙虎

http://www.tudou.com/v/MG5J9MUIfMQ/&rpid=95454754&resourceId=95454754_04_05_99==.html

http://www.tudou.com/v/okh8XFYEnuo/&rpid=95454754&resourceId=95454754_04_05_99==.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原先加内齿轮了,但是那个炮塔的减速电机和那个炮塔有摩擦,360度转的话一卡一卡的,干脆直接减速电机直接驱动了,你的那个炮管子动怎么实现的啊?能不能发个图看看内部构造,你的炮管子动的话是不是炮塔就不能360转了?还有你知道这个小虎用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吗?去过你的淘宝店怎么都没有联系上你

网友:
内齿条和减速电机的的摩擦力需要通过调节减速电机的位置,不过摩擦是是有点大,体现在摇杆角度小的时候炮塔转不动,想把炮塔改成齿轮驱动的。
炮管我在炮塔里放了一个直线舵机,淘宝上50一对的那种。炮塔转动角度可以超过360度,但要是转多了里面的线就绕起来了。我在这个坦克里全部用漆包线,塑料电线太粗,漆包线相对教细,定位和造型很方便。
电机一般就用威龙原来自带的电机,空载电路在50-80mA之间。也可以换成稀土磁钢的那种小电机,力气稍大点。
如果想再节省内部空间加上灯控和开炮效果的电机,我设想用淘宝上30的那种划线小坦克的齿轮箱来改动力。以后也可以用作其他1/72的静改动。
悬挂好几个朋友用0.2/0.3钢丝在改,一两个轮子的效果可以,整体轮子全上的效果目前没有特别好的,还需要大家一起动脑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虎的轮子太多了,你朋友的那个小谢尔曼,哪里有买,淘宝我搜不到啊。还有那个威龙自带电机淘宝哪有买?我搜了一大圈 也没有找到   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在这家店买的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eID=100983504193721,尺寸刚好和威龙自带的那款一样,你问问看还有没有。
小谢尔曼我也找不到,而且不是很像真。

网友:
我来求背景音乐的.

网友(2012-07-01):
楼主你的四通遥控板和遥控器能给个淘宝链接吗  我正在改72的M1A1 找不到合适的遥控啊 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