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450 V2求助平衡副翼问题

楼主(2012-04-02):
安装好旋翼头后,感觉手动斜盘副翼想主浆有角度变化,但是为何没有左右斜向运动?好像没有哪个连杆能让它动呢?

网友A:
标题
。。。。你想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B:
这个。。。要解释清楚你得先了解旋翼头原理。

网友C:
动斜盘让副翼转动,两边螺距就不一样。然后会往一边倒,像跷跷板一样,再拉动大桨产生角度变化。有副翼的机子,斜盘是直接控制大桨集体螺距,通过副翼间接控制大桨周期螺距。无副翼的机子就都是斜盘直接控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