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F45的主电机又挂了!?45元一个原厂主电机太贵了, ...
难道F45的主电机又挂了!?45元一个原厂主电机太贵了,有便宜的替代品么?

楼主(2012-04-02):
又飞不起来了,检查了大齿轮、主轴上的螺丝都完好,摔机的时候及时收了油门的啊,新换的主
电机
,才十几个起落。每次飞完电机很烫,而且飞的时候高度难以控制,感觉动力不足,反应慢,怀疑都是主电机的问题。连续坏了两个主电机,一个45元太贵了,是否有可替代的呢?

网友A:
难道是从品问题?

楼主:
或许吧,自从入魔,RP值就没高过!

楼主:
跟淘宝卖家联系,质疑是质量问题,卖家说可能是我的主板有问题,有可能么?各位老手,帮忙

楼主:
请各位老手帮忙,谢谢!

网友B:
你不要买原厂的马达,买其他的哪用那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恳请推荐几款适合F45的

网友C:
370电机, 我刚入魔的,买了F45,加了个练习架,好难控制,去掉了练习架,额,好控制多了,还有就是在室外,被风吹着跑,唉~~~都不敢出去了~~~

楼主:
370电机的大小都一样么?有原厂电机上那两个用来固定的螺丝孔么?

网友B:
370马达都一个样的亲,可能磁铁磁力会有所不同而已。

楼主:
谢谢,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个不到十元钱

网友D(2012-06-04):
标题
那个370是飞不起来的。我试过了。

网友E:
f45的主电机只能飞十几个起落。
电机负担太大了,很烫,最最主要的是电机轴承严重磨损,转子碰到定子磁铁,电机齿轮打滑,挂了。
这个机器只能练练手,根本不能玩。

网友F:
原帖由
求是
于 2012-4-2 19:45 发表
难道是从品问题?
五笔用户??握爪

楼主:
同感,那么多金属部件,电机负担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