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FPV,摄像头不好吗?为什么干扰这么厉害呢?

楼主(2012-04-02):
今天风大,5级左右,飞了几分钟就落了。有一段居然被风吹的竖着跑了。
近距离飞,为什么图像干扰这么厉害呢?还没失控。

1. 冲浪者2212 KV2200无刷电机,马刀桨 6X4。
2. 总重1KG,2200+1300 两块电池分别供电。
3. 天地飞7(无功放),  520摄像头, 1.2G,800mW柏通图传(原装天线)。

网友:
这个摄像头咋的也要赚一百多

网友A:
把接收机放在空地上,你放在房子里面,飞机如果不在窗口正前方,信号肯定差,房子的那些钢筋不是摆设。
还有你用USB和上网卡的组合,能够录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的这个组合,录下来视频里面明显有延迟,有时候图像还是离散的。
用usb也不是不行,有一种银灰色外壳,一百四五十块的usb,那是硬压缩,你用的肯定是easycap,45块的软压缩。我之前和你提到过这件事,你说在底下试了的,你肯定没试过镜头晃动和震动的情况。
总体来说,你的效果还算不错,你可以看看别人的视频,除了信号差,有部分离散,其他相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收机放在空地上,你放在房子里面,飞机如果不在窗口正前方,信号肯定差。
还有你用USB和上网卡的组合,能够录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的这个组合,录下来视频里面明显有延迟,有时候图像还是离散的。

是的,地面测试时有延迟1秒左右,既然这样还有什么补救措施吗?干扰也太大了,即使发射机正对接收机,也有雪花干扰啊
不错,就是那个easycap

网友B:
我的器件和你一样,正要上机呢!这下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器件和你一样,正要上机呢!这下完了

别灰心,说不定你比我好呢。

网友C:
没加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加平板?

控都没加功放,所以平板暂时用不到吧

网友:
哎 我的也是和你一样 天7 图传1.2 摄像头540线  还在等装备 看来真灰心

网友D:
你这个是录的是这个效果 那现场看的效果怎么样啊 会比这个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录的是这个效果 那现场看的效果怎么样啊 会比这个好吗

恩,我用上网本+USB做监视器,录的和看的一样,效果很差,不知道什么原因。静止不动还行,一运动就干扰。
我没有类似MP4之类的监视器,所以没法测试不用USB效果。
在电视上由于距离很近,测不出什么效果。

网友:
这个采集卡是垃圾  换个吧 。摄像头也太贵了。

网友:
关注一下,看来采集卡是要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