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攻丝,如何保证垂直,一直困惑!!

楼主(2012-04-02):
想在一根圆柱中心打孔后攻丝,请教,手工攻丝,如何保证枚丝能与平面垂直,一直困惑!!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攻多了,就自然有手感了

网友:
还是凭感觉

网友:
基本上,这个很难垂直。就算多年经验,也难以保证每个孔都OK。建议入手二手攻丝机。效率高。

网友A:
既然能在车床上打孔就说明你有车床!可以直接用车床攻丝。用砖夹头夹丝攻。但需要一点小技术。

网友:
我也搭车请教下,用新的m8机用丝攻+交流手电钻,攻了半天5mm的钢条只攻进去一半,太痛苦了,估计还不如手动的快,大家有试过这种情况吗?
另外m4的+直流电池的电起子,放在1档,力矩最小的那档,攻丝还可以,用其他档,连续断了两根丝攻,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在车床上打孔就说明你有车床!可以直接用车床攻丝。用砖夹头夹丝攻。但需要一点小技术。

还没上床呢~~

网友B:
你以为机器攻丝就一定垂直?丝锥轴心和孔轴心不重合一样等于不垂直,慢慢练吧,另外这个东西悟性也很重要

网友:
熟练了大概就可以了,花个一年。差不多也能攻直几个了。

网友:
攻多自然行

网友C:
进攻,跟着感觉走,顿顿有啤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机器攻丝就一定垂直?丝锥轴心和孔轴心不重合一样等于不垂直,慢慢练吧,另外这个东西悟性也很重要
  这么说,大批量的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大批量的怎么办??

这当然好办,攻丝机好点,丝锥进口的.保证你没后顾之忧.记得加油.要是机器还攻不垂直,我把机器给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攻,跟着感觉走,顿顿有啤酒。

大哥海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当然好办,攻丝机好点,丝锥进口的.保证你没后顾之忧.记得加油.要是机器还攻不垂直,我把机器给吃了.

有兄弟这话就放心了~

网友E:
台钻,打孔时用量角器量两面都垂直,打好孔马上夹丝锥,台钻上转个两'三圈,然后下来手攻.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F:
直流电动螺丝刀,攻丝你就能把丝锥攻断,不是丝锥质量太差就是你操作有问题。
另外经常要攻丝的话,建议还是用螺旋丝锥的好, 虽然价格贵了很多,但是用过后还是觉得值得购买的。
我用电动螺丝刀,加M6螺旋丝锥,底孔4.9,不加油,攻12的铝板,基本一攻到头,不到一分钟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钻,打孔时用量角器量两面都垂直,打好孔马上夹丝锥,台钻上转个两'三圈,然后下来手攻.我就是这样的.

这个不好控制吧,台钻一转起来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流电动螺丝刀,攻丝你就能把丝锥攻断,不是丝锥质量太差就是你操作有问题。
另外经常要攻丝的话,建议还是用螺旋丝锥的好, 虽然价格贵了很多,但是用过后还是觉得值得购买的。
我用电动螺丝刀,加M6螺旋丝锥,底 ...

刚才淘宝查了一下,价格从几元到一百多元的都有。。。哪种实惠好用?兄弟介绍一下!! 买进口的会不会和国产的螺丝对不上号??

网友:
首先要保证攻丝底孔钻得垂直,孔径要符合尺寸,孔口要拿大一点的钻头倒一下角 。

网友:
开始攻进去1-2圈的时候 左边看看休正 再右边看看是否垂直 再休正。/是钻床的话 打完孔直接夹丝锥预攻几圈再换扳手。2手出里要均匀 最好是用转动身体或肩膀出力。而不是手掌出力 小丝锥才用手掌出力  ,而且头攻和2攻要分清楚。

网友:
还是手上有感觉
手攻没有断过,用机器断过几个
就是量大的话累死个人~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大概明白了。。。。首先试验用台钻预攻几圈,然后换手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大批量的怎么办??

所以说技工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

网友:
手工操作的都需要慢慢练习找感觉长经验的

网友:
在园中心攻丝吗?要想直,就只能上车床攻了,工件旋转,丝锥不动。丝锥的轴和工件的轴位置偏差3丝,同轴度2丝,车床主轴径向跳动2丝。

市场上的一般攻丝机基本上攻不出的,主轴径向跳动太大。工件定位困难。

手动的话,就加引导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控制吧,台钻一转起来速度太快了~

台钻夹丝锥是手动转两三圈,咬到几牙就行了,要的就是台钻的垂直度.

网友:
用角尺,自己对一下就行

网友:
台钻工作台上放一个卡盘用来卡圆棒可保证垂直。

网友:
平面的话在口上放个大小一样的螺丝,压紧再攻,垂直能好些

网友G:
标题

用螺母先拧入丝攻然后压平攻件平面,这样算孔偏一点也能保证垂直

网友:
10吨的铁 搬到台钻 车床上 试试?    不需要绝对垂直  随便工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螺母先拧入丝攻然后压平攻件平面,这样算孔偏一点也能保证垂直

这个也是不错的方法,谢谢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真学习了不少,也有几个方法挺实用的~~  再次感谢回贴的兄弟,辛苦了~

网友:
如果攻丝面是平的,用一块六面磨平的小铁块分别卡在丝攻的沟槽上,看透光多少,就能知道偏多少 。

网友:
只要底孔尺寸标准,孔打咋样丝就攻成咋样。其实只要用力得法,丝锥自己都有领直的能力,特别是直槽丝锥领直能力更强,和螺旋丝锥不同的只是要不时记得回退下。怎么判断攻歪了呢?不用量具量也不用眼睛看,攻进3~4圈后如果感觉越来越费劲那一定是歪了,赶紧退出来重新攻还有救,否则断丝锥没商量

网友H:
我是这样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这样攻的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1NDI0NzI0/v.swf
如果是手钻的话,容易烧转子换向铜片,我的第一手钻就是这样嗝屁的,如果你攻的是铝合金,攻的不比手快,就是退出比手快

网友:
LSS工件没固定,容易断丝锥的啊。手头只有充电钻的话攻6MM以下的金属孔还是很方便的,当然前提是要先说服你老婆帮你瞄准一个方向,自己同时瞄准另外个方向就行,垂直度差的不是很多的话进去一点后自己就会直了,完全要一个人操作,比较困难,估计钳工没几个等级的话是搞不定的,此方法本人记录是1小时内在HT200铸铁件上攻了M6的孔80多个,M5的孔60个

网友:
电钻还是手攻好(薄的和软材料除外),转速慢了没力,快了容易断!

网友I:
所以有头锥和二锥呀.当然头锥的目的还有其它.

网友J:
放个直角尺在旁边 开始几个牙 注意修正 接下来的 基本就顺了 但不是百分之百垂直

网友K:
用攻丝机吧。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L:
我有办法,论坛上学的,很有用, 先在丝锥上套一个螺母

网友M:
买3个丝锥一套的,闭上眼都直。

网友N:
我攻丝的时候就看丝锥柄顶部,转动起来无晃圈,往下攻就行了.如有晃圈说明不垂直,适当调整一下至无晃动.

网友O:
老话又长谈了,我认为经常攻丝的话还是学一下磨丝攻最好,花个三五分钟把直槽机攻磨一下攻起来又省力又不容易歪,刃磨丝攻并不难学,都是窗户纸一捅就破,花个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真是谁用谁知道,特别是攻不锈钢那叫一个爽,放在枪钻上攻铝合金效率更高,更不容易烧电钻,总之艺不压身早掌握早受益.具体攻的时候手感很重要,攻多粗的丝攻该用多大的力手中要有数,还要进三步退两步,开始几步要经常换位查看XY两个方向的垂直度并及时纠偏,不要忘记加油否则丝攻容易磨损.对于攻M6以下,8mm厚度以上的不锈钢来说仅用头功二攻难度是比较高的,最好再磨出三攻四攻来解决比较好.

网友P:
主要凭借手感... 我以前用刀口角尺 攻一点 两个方向靠着看看.. 再攻

网友Q(2012-05-11):
用钻床试试
我是用钻床做的,先在钻床上打好底孔后,把丝锥夹上去,开钻床,先攻几牙,再手动攻丝,应该是垂直的。

网友R:
好多都是在误人子弟,没几个说正经的,见过专业教程,初攻的时候,找个小号的刀口角尺,攻上几扣以后用刀口角尺校对丝锥轴向与垂直面各个方向上的垂直误差,如有误差向误差方向偏斜校正继续攻,这样出来的垂直度会比较好,但是前提底孔打的垂直度得足够
孔口需要倒一下角,如果有适合的大锥度绞刀,稍微绞一下攻丝会方便很多
很多大型机床或者是结构设计上,根本没办法用攻丝机等设备弄的孔,也都是人攻的,设备干不了还不活了?
动不动一个小零件就叫嚣着必须五轴,数控车的,不知道新人们在坛子里到底能学到什么?

网友S:
做个导向板,
参照75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4
丝基本垂直,我这样方法攻12mm铝板30个m6的花了40多分钟

网友T:
手动的话,就加引导套吧。这个是重点,

网友U:
引导套哪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