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尾管选择

楼主(2012-04-02):
今天倒霉把原装尾管摔断了,淘宝上搜罗了一下尾管有金属的和实心碳棒的,用过的都说说优缺点,提供点参考,谢谢

网友A:
3mm 空心尾管…漂亮又实用…炸了15次才断过1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mm 空心尾管…漂亮又实用…炸了15次才断过1支…

毒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实心碳棒
效果很好。。再也没坏过。。。。
换了7mm马达座,上了7mm马达,,也再也没坏过。。。

同换,同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