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2+ATUOPILOT首飞

楼主(2012-04-02):
刚装好,出去试飞了下;郁闷的是校准电子罗盘,装在GPS底下,然后又是在太阳下,根本看不到罗盘上面的灯是闪还是没闪胡乱转了几圈,飞下来好像也没什么大乱子 ,不过总归不踏实,没敢飞高。

开着CAREFREE功能,这功能从没用过,NND,转了方向,差点炸了,飞了几圈才弄明白,这玩意是根据起飞时方向来定的,人站着方向不能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装好,出去试飞了下;郁闷的是校准电子罗盘,装在GPS底下,然后又是在太阳下,根本看不到罗盘上面的灯是闪还是没闪胡乱转了几圈,飞下来好像也没什么大乱子 ,不过总归不踏实,没敢飞高。

开着CAREFREE功 ...

开着CAREFREE功能飞行,在降落之前切记不可把油门关到零!

楼主:
GPS定点定高不错,无风的情况下,:基本在+/-1米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着CAREFREE功能飞行,在降落之前切记不可把油门关到零!

为什么啊?

网友B:
开着CAREFREE功 ...
有多少人因为这破CAREFREE功能炸鸡! 太复杂了,也没人出来说明!自己体验后 花银子了 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结来说CAREFREE 功能就是 花钱的功能!想花钱来CAREFREE !

网友:
买的电子罗盘,就一直没敢往上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着CAREFREE功 ...

有多少人因为这破CAREFREE功能炸鸡! 太复杂了,也没人出来说明!自己体验后 花银子了 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结来说CAREFREE 功能就是 花钱的功能!想花钱来CAREFREE !
 刚开始没想明白,后来拿在手里先打方向,然后把机架转90度,再打方向,就明白了 ,这玩意,你一定要记住起飞时候你自个与机机的相对方向,如果你相对机机转了方向,估计没几个人不炸。因为你反应不过来到底往哪打舵

网友:
昨天我开了CF功能,大脑没反应过来小炸,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啊?

油门归零,机机的基准方向会依当时的机头方向重建!想想看,当机机飞远了,你还看得清机头的准确方向吗?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CF和GPS回航导致的炸机和提控回家同样道理!顺便提一下:你在官方的说明书里是看不到这样的忠告的,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refree应该是依据起飞时机头方向建的吧?你的意思是起飞后中途不要把油门归零,如果归零的话就会依据归零后的机头方向再重建?

自动回航还没试过,今天去试试
先近距离玩玩看

楼主:
下午试了下自动回航,速度太快,有点吓人,明天调慢点再试试看,今天风太大,没敢飞太远,估计也就7-8米,就打到自动回航。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准,估计在1-2米内,高度方向由于风大,一会上一会下,定不住。

两种都是全部采用的厂家默认设置,P感觉比RE的反应要灵敏很多,稍打一点舵就有很快的动作。

网友C:
因为CF我的四轴在树上挂了一天,不过后来找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CF我的四轴在树上挂了一天,不过后来找回来了。

网友:
新固件在哪?

网友D:
我从来不去搞那个CAREFREE,这个飞控经不起转,会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不去搞那个CAREFREE,这个飞控经不起转,会晕

明天使劲转转看,是好像有点经不起转,但没连续转过,我以为是我的电子罗盘没校好的缘故,明天重新校一下电子罗盘,好好转转

楼主:
重新校了下罗盘,使劲的转了N圈,NND,机器没转晕,把我给转晕了,一不小心飞到我侧面,脑子里方向转不过来了,差点炸了,还好不高,还是草地,直接收油到底,没损失 ;功能没问题,很好使,可以边转边飞,不过还是不建议多玩,不然把原来练得好好的对头对尾全毁了。还有就是人不动的情况下,一定要把机机控制在自个的正前向,这样就不用重新练手了,直接玩玩就行。

网友(2012-10-03):
宝贵的飞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