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万用表

楼主(2012-04-02):
求推荐一款万用表精准度高的,价格最好不要太贵。谢谢啦

网友A:
网上有个自动挡的67元

网友B:
优利德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胜利的好像不便宜吧

网友D:
看中了优利德UT33D这款,误差多少?用它测量电池能凑活吗?

网友E:
一般品牌的DT830就可以满足要求,好点的可以买胜利或优利德。

网友F:
胜利正品2012新款VC890C+ 带背光 可测温度 电容多层保护质保一年
价 格:65.00元
深圳胜利仪器仪表官方淘宝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好啊,谢谢ls分享

网友G:
用FLUKE17B的我飘过

网友H:
也是 FLUKE17B的飘过 ,有点疑问的就是B6报的电压和Fluke17B报的电压老是不一样,不知道哪个更准

网友I:
随便买个二三十的数字表就可以了,如果只是测测电池的话是够用的,只是表线的耐用度不高.

网友J:
要精度的话就买四位半的表,一百来元以下的都是三位半的

网友K:
正想买个万用表测汽车电瓶呢,同求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