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求助

楼主(2012-04-02):
正序浏览
那位老师帮忙看看怎么修 ,老式的等离子能不能自己改一下把功率加大,板子能买到么?谢谢

网友A(2012-06-28):
回复 网友B:
应刻难度很大,380伏的是非接触引弧,220伏好象都是接触式的(我用的是220伏接触式的,使用过程发现容易断弧)

网友A:
应该不是电容流液象防潮胶多点,功率改大估计难度不小(我用的当时卖家说己将功率改大了百分之二十,我看了里面线路发现只腾空一只高压电容,可能是改变了谐振频率)

网友B:
接触式的怎么改非接触式的?

网友C(2012-04-10):
芯片不急可以暂时不换,一般不坏,以后不行可以做电路分析,
点火用还是控制用再一一排查。先整理修复。

楼主:
好主意,但上面芯片的型好不知到

网友C:
把所有元件位置参数记录好,全部拆除然后清洗电路板,全部换上全新元件即可。
刚抄改设计了一款逆变焊机的路过。

网友D:
能买到配件就能修

楼主:
有么有好心人啊

网友E:
似乎是电容漏了液?老板子想买到板子基本不可能,修起来费神啊~